485通信单向TVS管用双向TVS管代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4-07):
485通信单向TVS管用双向TVS管代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有问题,浪费了双向

网友:
有什么问题?本来就应该用双向的。

网友:
CA就是双向的,画图的人懒,用了个单向的符号

网友:
RS485建议用双向,至少A ,B之间的TVS要用双向

网友:
没有问题,就应该用双向的,对电压有要求,不要用过高电压的,12V基本够用了。

网友:
双向更好

网友:
没有问题,单向的加工过程中存在贴反的可能,还是双向的好

网友:
电阻在前面

网友A:
A-B之间一定要用双向的,否则电压被钳位,影响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之间一定要用双向的,否则电压被钳位,影响通信的

同意!另另外两个管子,有共模输入电压时,有可能会工作不了!
附:RS485的一些要求:
--共模输入电压:-7V~12V
--差模输入电压:大于0.2
--驱动输出电压:54欧负载,最大5V,最小1.5V

网友:
你那个型号就是双向的

网友:
D16不可以,其他两个可以。其实D16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