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无规矩不成方圆

楼主(2015-04-07):
无规矩不成方圆

      客户问题描述
      客户通过PIT触发ADC模块采样信号,并在ADC采样完成后,通过DMA将采样结果存储到定义好的数组中去,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中途引起了DMA_DSR_BCR0[CE]置位,表明DMA配置存在以下可能之一的错误。具体细节还请各位看官下载文档细看!

楼主:
欢迎下载,如有疑问,请在下面留贴交流!

网友A:
能问一下你pdf用的什么软件么?是不是有什么模板之类的?

网友B:
把采样的数据直接用DMA方式直接存到FLASH中?
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法,不是都先放在RAM中,再进行理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采样的数据直接用DMA方式直接存到FLASH中?
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法,不是都先放在RAM中,再进行理处? ...

不知道客户的初衷是什么,我们建议他可以先存储在RAM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采样的数据直接用DMA方式直接存到FLASH中?
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法,不是都先放在RAM中,再进行理处? ...

装一个微软的插件吧,然后在word保存时,就可以直接导出PDF文档啊,
具体该插件的名称,你百度一下吧,我记不清楚啊!

网友:
没看明白,研读下再说!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这个得仔细看下了

网友:
这个世界不守规距的太多

网友:
看了下,没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问一下你pdf用的什么软件么?是不是有什么模板之类的?

有什么奇怪的啊,word里面截pdf datasheet的图,添加freescale的图标,然后转成pdf文档保存。

你从哪里看到有模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奇怪的啊,word里面截pdf datasheet的图,添加freescale的图标,然后转成pdf文档保存。

你从哪里 ...

问问而已,别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