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初学者:如何制作一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5-04-07):
论坛里大多是电工,更多的关注无刷电机的驱动,很少有关注无刷电机本身。还有一些网友还分不清有刷电机和无刷电机的区别。网上有一些无刷电机的拆解图,多数是外转子无刷电机,现在我用多图展示一个微型内转子无刷电机是如何做出来,献给对无刷电机有兴趣的初学者,大神可以尽情拍砖。

1、磁路设计
设计一款电机前,应该根据应用场合确认大致功率,转速等。外形一般要符合现有电机规格,可以通用、替换。电机设计有专门的软件,常用的有ANSYS、ANSOFT等。确定定子槽数,转子极数,转子外径等。 一般转子越大,扭矩越大,但转动惯量也大。看你实际需求。要求能快速响应的场合,转子就要做小一点。这款电机设计成9槽6极,星形接线法。
基本尺寸确定后,就可以开始3D设计了,我用Solidworks,好学易用。
这是外形图:

剖开看一下:

渲染一下:

接下来就是出图出图、开模开模; 定子冲片如果开级进模的话,费用大概十几万,万一哪里错了可就不好玩了,所以可以先用线切割割一些冲片出来手工叠好测试一下。
(本来想放一张线切割做定子,手工绕线的图片,无奈找不到了)
总结一个小经验。
如果定子开的是级进模,而对转子惯量要求不那么高,可以把转子铁芯(姑且这么叫,我也不知道专业名词该叫什么)一起开出来,能省不少钱,而且你可以要求他转子铁芯做得比定子矮一点,方便后面做动平衡。(一定要开模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清楚,转子铁芯少叠几片。我们就是开头没说清楚,模具开出来后就来不及改了)
这是开出来的定子和转子铁芯:

稀土磁环和转子铁芯是用厌氧胶粘在一起的,粘之前要去除表面的油渍。我们使用的是乐泰的胶水,但是我发现乐泰的胶水对表面清洁度要求要,如果油没去干净容易粘不住。反而是国产的5319粘的更好(5319便宜,我都是大坨大坨往上滴,多余的再擦掉)。

粘好磁环后,再压上转轴和铝套,铝套就是一个限位作用,没什么特殊。

压好后要进行关键的一步,打动平衡,这一步关系到最后整机的振动和噪音。

这是打好动平衡后的转子:上面还有我的指纹....

转子到这一步基本就搞定了,接下来搞定子
(未完待续)

楼主:
先吃饭去

网友:
专业,赞一个

网友:
专业!赞一个!!

网友:
纯手工做不了

网友:
想到了小时候玩的四驱车的马达。。。

网友A:
厂家生产过程是不是就这样啊,个人肯定这样搞不起来

网友B:
楼主是哪边的?

楼主:
定子相对来说比较简便
先把塑料骨架套进定子冲片,然后绕线。 在其它结构已已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绕线参数(线径/圈数),来改变电机转速。

这是我手工绕的,不错吧:

当然,批量生产就不能手工绕了,上绕线机

好吧,我知道你们想看绕线MM:

因为这个电机是3相9槽,所以绕完槽后跨过两个槽,继续绕,直到全部绕好。绕好以后,把3个线头接在一起,留出另外3个线头,就是电机的ABC三相。

网友:
专业啊,真的从头来造啊,帅

楼主:
定子搞好以后,我们来搞驱动。驱动有内置和外置的。这个电机功率不大,内置是标配。根据应用场合,这个电机没有应用频繁启停的场合,所以可以考虑用无感。
我选了一个无感的专用驱动芯片,TB6575。 别问我怎么不用单片机。项目工期太紧了,单片机的方案还在弄。
MOSFET 在背面。没拍出来。
拼版拼的太不专业了,MARK点也没弄,左右两边应该再加一条工艺边。
板子是嘉立创做的,非常不错。

网友:
赶上直播了!!  专业!!!

楼主:
把驱动板安装到塑料骨架上,把线圈的3相引线焊到PCB上,

做一个工装会方便很多。我搞了一个转子工作,定子焊好线路板后,直接放上去,通电就能看到转子转动。可以用来检查线路板好坏。
做开发的时候,边转边测波形。很不错吧。

测试OK后,把转子放进定子,一起装进外壳。 在线路板周围和大的元件上,打点704硅胶,防止振动。

等硅胶固化后,装上后端盖,封口。

BINGO ,一只无刷电机做成了。

等等,这只电机用哪里去呢,做航模,转速不够高,自身又太重。用其它地方又不够力。嗯,给它加个齿轮箱,把速度降下来,力就大了嘛。

接下来又是出图出图,开模开模.....

网友:
头一次见识,电机设计过程,赞一个

楼主:
好吧,上面齿轮箱的模具还没开回来,不能直播齿轮箱装配了,
不过也能配其它齿轮箱,(别问我为什么只有两根线,客户要求的,不要调速,不要正反转,拿来单直流有刷电机用了)

网友C:
定子和转子是怎么做出来的的,用什么材料?
看上去是线切割一层层叠出来的。

楼主:
看你要做到什么地步了, 如果只是想玩玩,理解一下原理,单纯只是想弄一个能转起来的东西, 也不难的。
线切割去割个定子,手工绕上线,转子找个现成的磁环。搞个架子架起来,基本就能转了。

但如果要做产品,模具投20万,设备投30万,也可以开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生产过程是不是就这样啊,个人肯定这样搞不起来

厂家就是这么搞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哪边的?

浙江(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子和转子是怎么做出来的的,用什么材料?
看上去是线切割一层层叠出来的。 ...

矽钢片, 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另外小声告诉你,越薄越好,哈哈。
矽钢片越薄,铁损越小。电机的效率越高。但越薄越不好加工,费用也越高。

网友:
顶!开眼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矽钢片, 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另外小声告诉你,越薄越好,哈哈。
矽钢片越薄,铁损越小。电机的效率越高 ...

再请教:
1、矽钢片间也是用胶水,一层层,胶起来的吗?

2、LZ应该也是这个行业的,怎么没有看到大功率的无刷电机,是磁环不好做?

网友D:
宁波 丰特 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请教:
1、矽钢片间也是用胶水,一层层,胶起来的吗?

产品方向不同,我们主要做的是微型减速电机。大点功率的无刷电机也在我们的开发计划中,大概200W以下。 再大功率的我们就不做了。
矽钢片是一层一层扣起来的。

网友:
那个绕线的机子不错啊

网友:
这电机还带内藏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就是这么搞的,哈哈

多谢知识普及,好像网上卖带霍尔的无刷电机不多嘛,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定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宁波 丰特 电机??

好吧,被你猜中了,欢迎来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被你猜中了,欢迎来访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不错,长知识了啊!谢谢分享 !

网友E:
问一下,tb6575大概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能专门讲讲电机设计的过程,如仿真软件的使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一下,tb6575大概多少钱?

别用这颗芯片了,又贵又难买。  换别的吧。

网友:
楼上的MM是江西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F: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面说打动衡,那你的磁铁及铁芯都定了,在测出动平衡有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调整的?
另还多问一个问题,不知你对空心杯的马达了不了解,我只是觉得那么小的一个马达,一个线圈,是如何做,才能达到这么低的成本,还的批量生产.一直想不通.就算让我手工去做,也没有办法做到,太精细了.

网友:
开眼界了,图文并茂啊!

网友:
mark  制作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G:
楼主,我还是想看你手工绕线的过程………………话说,那些大功率的,单相  三相电机的定子绕组在工厂  是人工还是机器绕的呢?

网友:
谢谢LZ分享!!!以前只玩过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面说打动衡,那你的磁铁及铁芯都定了,在测出动平衡有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调整的?
另还多 ...

打动平衡有两种,一种是增重法,一种是去重法。
我们用的是增重法,用平衡胶泥去配重,达到平衡。 在哪个位置,加多少量,就靠动平衡仪来指示。
看下图,
蓝色的是平衡胶泥。

楼主:
关于你另外一个问题。 我去参观过做直流有刷电机的厂家(我们不做直流有刷电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直流有刷电机,有好几十道工序,而且零部件都非常小的,全部靠人工做。做出一个电机才买4-5块钱。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哈哈。

网友:
厉害,见识见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还是想看你手工绕线的过程………………话说,那些大功率的,单相  三相电机的定子绕组在工厂  是人 ...

线太粗了,机器是绕不动的。
大功率的线圈,有的是人工一圈一圈绕(没多少圈),另外有一种是先在一个模型上绕好一组线,然后嵌到定子槽里去。我们叫“看线” 。
再大功率的,就得上铜条了。一般是预成型线圈,

YOUKU 搜索“自动落线机” ,看一下视频,很容易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动平衡有两种,一种是增重法,一种是去重法。
我们用的是增重法,用平衡胶泥去配重,达到平衡。 在哪个 ...

你说的去重,增重的方法,来配动平衡,我也明白,但实际的应用,你不可能就用那个胶泥贴在那里,来做出成品吧,对于以前在学校时的实习见过,飞轮等的配得,一般是在飞轮上去材料来实现,
还有,是不是在批量生产中,是不是每一个转子都要做动平衡.

网友:
楼主职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去重,增重的方法,来配动平衡,我也明白,但实际的应用,你不可能就用那个胶泥贴在那里,来做出成品吧, ...

为什么不能呢,你随便拆开一个成品电机(没做过动平衡的不算)。里面都是有平衡胶泥的。

平衡胶泥不是橡皮泥。 它就像AB胶一样,两种配合起来使用,刚开始是软的像橡皮泥一样,等它固化以后,非常硬,而且怎么扣都扣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呢,你随便拆开一个成品电机(没做过动平衡的不算)。里面都是有平衡胶泥的。

平衡胶泥不是橡 ...

明白了,多谢楼主.

如果能有人也象楼主一样,介绍一下,空心杯马达的,那就更好了,因为实在好奇,这么小的东东,是如何批量化做的,还得保证得这么好的一致性,及相当低的成本.

网友:
确实开了眼界了!

网友H:
PCB 的焊点非常漂亮,是手工焊的还是用的钢网+回流?

网友:
好贴 周末再看 如何制作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 的焊点非常漂亮,是手工焊的还是用的钢网+回流?

给你看我手工焊的,也还不错吧

网友:
这个加减速箱感觉使用在教育机器人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看我手工焊的,也还不错吧

虽然锡稍微有点多,但焊得十分不错了。

网友:
很好的教程,话说转子的动平衡自动检测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不错,一直好奇电机是怎么做的,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稀土磁环为什么是黑色的。

网友:
楼主,麻烦推荐驱动芯片。

网友:
第一次见到无刷电机的制造过程,楼主威武,有航模电机吗?俺玩航模^_^

网友:
更多的关注无刷电机的驱动,很少有关注无刷电机本身

网友:
太精辟的讲解了,赞一个!

网友:
精辟的讲解了,赞一个

网友:
非常好,详细!

网友I:
外转子无刷电机怎么制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你看我手工焊的,也还不错吧

焊的好,照片也好

网友:
不懂规格参数,感觉结构还是不复杂啊,不知价格几许?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顶楼主,这个制作过程一般人还真是见不到,长知识了!

网友:
LZ威武,图文并茂啊。

网友:
开眼界了

网友:
开眼界,长姿势了,莫大是不是可以给裤子了

楼主:
外转子电机原理类似的。只是把磁钢放在外面,定子线圈在里面,我们没有外转子电机,不然也拍一些高清大图放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子相对来说比较简便
先把塑料骨架套进定子冲片,然后绕线。 在其它结构已已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绕 ...

长知识了,很棒

楼主:
手机回帖还是不够方便,

网友:
挺有意思的,楼主你把你放图片的全部移到前几楼吧

网友:
涨知识了,赞!

网友:
涨知识了,太厉害了,不知道这个电机的应用范围是什么,不会都去做航模吧。

网友:
这还初学者,我勒个去,高大上啊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你们专业是怎么标定无刷电机的参数的

特别是功率 好比你这电机 是多少W呢?

网友:
功率 MN/9550吧

网友J:
那个绕线的MM,楼主你要强烈建议她带帽子,这么长的头发卷到机器里面,后悔来不及的,安全生产最要紧

网友:
写的很详细的生产流程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给你看我手工焊的,也还不错吧

      想问下, 你们做的最小的DC无刷电机是什么样子或尺寸?

网友:
学习一下,太好了。 这个可以代替直流减速电机吗?

网友:
靠,楼主这帖子看着太舒服了,谢谢楼主。绝逼酷贴

网友:
楼主,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市面上的导步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也可以用这个自动落线机生产的么?

网友:
导步电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吧,被你猜中了,欢迎来访

不是猜中,是这里“漏光”了!

话说这妹子长得很旺夫像,楼主不介绍一下?

楼主:
今天去上海看制冷展,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上面几位网友的问题明天回复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好吧,被你猜中了,欢迎来访

微型内转子无刷电机制造过程,学习了。
楼主,我们最近作款产品,正在寻找无刷减速电机,需要能调速和正反转。能交流下么?之所以想用无刷,是考虑到寿命和噪音。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N:
这个是工作时的功率
我说是标称,比如楼主说的 准备做200w的电机,其实无刷电机的工作范围是很宽的 那这个200w 是怎么标定的呢?

网友:
这是做舵机么

网友: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是工作时的功率
我说是标称,比如楼主说的 准备做200w的电机,其实无刷电机的工作范围是很宽的 那这 ...

大功率电机我没做过,没资格说,
一般我们做的话,在设计的时候,基本决定了电机的功率/转速等
但实际做出来的产品,跟理论计算还有有差距的,所以电机做好后,我们要再测一下电机的曲线。
用测功机,从零开始不断增加电机的负载,直到电机堵转。得出电机的性能曲线。
这样就得出了电机空载功率、空载转速,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额定扭矩等。(一般我们把电机效率最高的点定位额定点)
下图是我们一款无刷电机的性能曲线。 这是我手拿着电机测试的,拿不稳,所以曲线有点抖,请无视。

测功机

这个测试软件是我老板写的,之前测功机有带软件的,太老了不支持XP往后的系统,所以他用delphi自己写了一个。

楼主:
另外,很多做驱动的同学知道无刷电机驱动有 方波驱动和正弦波驱动两种,可能有人还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这应该对应转子的充磁方式。
转子磁钢充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梯形波(充磁做不到很直的方波,只能是梯形波),一种是正弦波。

这个测量方法也简单,就是用高斯计绕着转子测一圈下来,就能看到波形了。当然得做成一个仪器哈哈,(原理就是这么简单)

高斯计贴这磁环,然后然磁环转一周。
这个东西的软件也是很老了不支持XP以后的系统。 所以我用LabVIEW重新写了一个。

这是正弦波的 6极

4极

这是梯形波 (不是很好)

不过随便你用哪种方式的驱动,驱动哪种电机(比如方波驱动正弦波的电机)都能转。效率我试了一下也差不多。就是方波的电机振动要大一点。
(关于正弦波和方波驱动,希望有高手出来解释一下,我也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个绕线的MM,楼主你要强烈建议她带帽子,这么长的头发卷到机器里面,后悔来不及的,安全生产最要紧 ...

同意

楼主:
昨天去上海看了一个制冷展,刚好看到预成型绕组电机,放几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下, 你们做的最小的DC无刷电机是什么样子或尺寸?

就是这个最小了, BL36  外径是36mm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微型内转子无刷电机制造过程,学习了。
楼主,我们最近作款产品,正在寻找无刷减速电机,需要能调速和正 ...

可以交流啊
用无刷电机贵啊,哈哈

网友:
长知识了~~多谢楼主

网友:
只能说你很牛逼。。

网友:
果然厉害,涨姿势了。

网友:
正弦波驱动是运行较平稳,是发展方向

网友:
涨姿势了,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开个工厂不简单呀!

网友:
感觉楼主的老板也很牛b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流啊
用无刷电机贵啊,哈哈

楼主有什么好的强磁铁厂推荐下吗?方便的话交流下~~~

网友:
涨姿势了。。。。设计电机不要计算一堆数据么??

网友:
也去过一些电机厂,只是看到了大概的生产流程,你的细节很详细, 不错! Toshiba  无感方波的TB6575是比较老了,现在无刷 有感无感的驱动芯片更新太快。估计后续中国也会出比较严格的电机能效和环保方面的强制标准,向发达国家看起。

网友:
有些东西看似很简单,其实做起来很复杂,膜拜了

网友:
学习了,以前一直以为是一圈圈直接绕上去的

网友:
楼主这是测动平衡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可以交流啊
用无刷电机贵啊,哈哈

是啊,但没办法,要寿命长,噪音小,又要方便调速。
请问你们这种36电机配上齿轮箱(最终输出最高转速150RPM),大概价格是多少呢? 不方便的话就私信哦

网友:
顶起楼主,棒棒哒!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啊,但没办法,要寿命长,噪音小,又要方便调速。
请问你们这种36电机配上齿轮箱(最终输出最高转速150 ...

我已经私信你了。 方便的话你可以私信我产品应用场景,技术要求。我帮你评估一下。不一定非要无刷电机,毕竟价格相差不是一点点。(希望这条不要被我老板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私信你了。 方便的话你可以私信我产品应用场景,技术要求。我帮你评估一下。不一定非要无刷电机, ...

好的,谢谢!

网友:
真是内行,大涨知识,学习了

网友:
这个资料很少见,厉害!

网友:
这个点击多少钱一个呢?想买几个玩玩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没有内置驱动的无刷电机 功率是怎么算的?比如有个6W电机 你把电压降点 它会转 把电压升点 它同样会转 但是功率明显不一样了 只要温升不是很高 也不会坏 那如何能确定这个匹配是OK的 也就是控制部分输出的功率刚好是电机最佳工作点?

网友(2015-05-16):
楼主请教下,无刷直流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有什么区别?在制作工艺和结构上

网友:
lz。 驱动板输出的4条线。定义是什么?

难道是。vmot。 gnd。正转。 反转?

网友:
相当不错,又涨姿势了

网友:
涨知识了,平时逛论坛最喜欢这种贴,多看看能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不错,赞一个,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外转子无刷电机怎么制作呢

拆个电单车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相当不错,学到了很多东西,啥时候也搞个玩玩!

网友:
关心动平衡怎么玩的,测试原理

网友:
涨见识了,但个人肯定搞不定的!

网友:
非常赞!以前学过BLDC的原理,无奈没机会接触到实物,看到楼主的帖子,又学到了很多!

网友(2015-06-17):
真是打开眼界了,赞一个,涨姿势了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涨姿势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矽钢片, 是一层一层叠出来的。另外小声告诉你,越薄越好,哈哈。
矽钢片越薄,铁损越小。电机的效率越高 ...

不知道能否设计出2000-4000瓦的基本的超小尺寸的无刷电机呢?
转速2000转左右。48V-72V系统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不知道能否设计出2000-4000瓦的基本的超小尺寸的无刷电机呢?
转速2000转左右。48V-72V系统 ...

条件要求得好苛刻啊~~~~~呵呵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条件要求得好苛刻啊~~~~~呵呵

苛刻吗?就是个电动车用无刷中置电机而已吗?
现有的电机精度一般,效率一般,体积偏大。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苛刻吗?就是个电动车用无刷中置电机而已吗?
现有的电机精度一般,效率一般,体积偏大。 ...

控制器用多少管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控制器用多少管的?

我控制器是24管的。限流100A 84V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控制器是24管的。限流100A 84V系统

我们只做小功率的减速电机。100-200W以内。 你要功率2KW以上电机,量不大的话还是建议买现成的。毕竟这么大电机如果生产的话,模具费不是一二十万能搞定的。如果你单纯想找人设计一款。我可以帮你介绍高手,专门做轮毂电机的。

网友:
这个帖子真是开了眼界了,非常感谢楼主的细致介绍!

网友(2015-08-27):
好东西,对这块挺感兴趣的

网友:
非常不错,很少见的资料

网友Q:
谢谢楼主,让人开了眼界!请教楼主,1. 黑色的磁环上面磁极如何分布的?转子铁芯也会被磁化?转子铁芯用塑料的话,也会转吧?2. 转轴和铝套这样的小零件如何批量加工的?

网友:
学习了   开眼界了   感谢楼主分享
有一种想买一个电机  然后拆开的冲动  呵呵

同样关心一下MM   要带帽子哦

网友:
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多谢楼主,对无刷原理了解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让人开了眼界!请教楼主,1. 黑色的磁环上面磁极如何分布的?转子铁芯也会被磁化?转子铁芯用塑 ...

这个电机是6极的, 就是3对N.S 极平均分布。  转子铁芯用塑料的也一样转。小零件加工的话,仪表车、数控仪表车....

网友(2015-11-22):
了解点知识也是好的~咋做一个无刷电机~

网友:
很漂亮,投入感情去做了。赞一个

网友R:
驱动波形由定子决定对吗,定子的磁极是一直变化的吗,很好奇一整块的定子怎么磁极还不一样,拆开步进电机就很不明白,另外电机位置检测在哪里

网友S:
这个减速电机价格多少,功率多少,比40W的罩极试电机的价格差多少?

网友T:
楼主是高手,减速机部分啥时候能发上来,这样一个系统就完整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减速电机价格多少,功率多少,比40W的罩极试电机的价格差多少?

看你配那种齿轮箱。 这边是技术交流,咱别谈价格吧。 40W的罩极电机配齿轮箱,最大效率大概25%。无刷减速电机,效率一般都在50%-60%以上。20W的无刷够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是高手,减速机部分啥时候能发上来,这样一个系统就完整了哈哈。

减速部分早弄好了。就一个齿轮箱,放上来也没什么看头,齿轮箱看不出滑头的,要用了才知道。
真不是什么高手,搞了几年单片机,没搞出什么来,写程序写不过别人。只能搞搞这种没技术含量的东西,真正有含量的是像mandylion2008 Grant 他们搞电机控制的。

网友:
涨姿势了,赞

网友T(2016-01-21):
引用 楼主:
减速部分早弄好了。就一个齿轮箱,放上来也没什么看头,齿轮箱看不出滑头的,要用了才知道。
真不是什么 ...

还想请教下,无刷电机定制的最小尺寸和功率,能达到多少哦?

网友U:
楼主对无刷电机的驱动器熟悉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楼主写的狗详细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还想请教下,无刷电机定制的最小尺寸和功率,能达到多少哦?

有一款外径是24mm的。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对无刷电机的驱动器熟悉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下?

不熟,也在学习中。论坛有高手...请教他们吧

网友T:
引用 楼主:
有一款外径是24mm的。最小了。

也是内转子的吗?功率有多少,方便的话发个外观图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部分早弄好了。就一个齿轮箱,放上来也没什么看头,齿轮箱看不出滑头的,要用了才知道。
真不是什么 ...

是哪里感觉写不过别人嘛,说的好无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也是内转子的吗?功率有多少,方便的话发个外观图啊

这款电机配行星齿轮箱。图片暂时没有。也是给一个客户定做的,还在试样当中。客户用在自动窗帘上面,开关一次也就几十秒,所以功率做得很大(对这么小的电机来说)。
这么小的电机,很难做。我们做的成本比36mm外径的还要高。
如果你的应用对体积要求不那么高,可以试试大点的电机,成本更低。做的人也多,货源好。
可以去看看日本尼得科的,他们有很小的无刷电机,售价也不高。

网友(2016-02-29):
真是不错。要自己做,还得要有专用机床啊。

网友(2017-04-20):
引用 楼主:
我们只做小功率的减速电机。100-200W以内。 你要功率2KW以上电机,量不大的话还是建议买现成的。毕竟这么 ...

请教楼主:
  1.不要减速箱,内转子无刷能做到扭矩3NM,转速50~150转吗?!功率和尺寸可以适当加大.
  2.磁环未充磁以前可不可以拿去注塑后再压入轴心.

网友:
mark,转子充磁,有梯形的,也有正弦的,学习了。

网友:
磁环比较贵。要换成那种嵌磁条的工艺。但是工艺复杂些。

网友:
转数和线径和匝数到底是啥关系?无刷和有刷在这个关系上有区别吗?

楼主:
通常来说,匝数越多,转速越慢。相同匝数,线径越细,带载能力越小

网友:
个人业余条件下从零开始是做不出来的。操作机械时切忌散发

网友(2017-11-17):
引用 网友R:
驱动波形由定子决定对吗,定子的磁极是一直变化的吗,很好奇一整块的定子怎么磁极还不一样,拆开步进电机就 ...

磁环是多极充磁,我这一个有8极,比较新的技术,粘结钕铁硼材料,比注塑的磁强更大,但比烧结的还是小很多。
真是开了眼界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V:
LZ,我一直不是很懂,BLDC里面,你这个电机是6极9槽的,看样子,线圈也是单层的,线圈是怎么分布的?

还有多少极,多少槽有没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网友W:
引用 网友L:
不是猜中,是这里“漏光”了!

宁波丰特? 石碶工业区? 那是老乡中的老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宁波丰特? 石碶工业区? 那是老乡中的老乡了!

有空过来坐坐

楼主:
引用 网友V:
LZ,我一直不是很懂,BLDC里面,你这个电机是6极9槽的,看样子,线圈也是单层的,线圈是怎么分布的?

还有 ...

A-B-C-A-B-C-A-B-C,所有A,B,C分别首尾串联成3组线圈,3组线圈一头并在一起。

网友:
真正的把马达做好比做驱动更难!

网友:
  看着非常棒,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常来说,匝数越多,转速越慢。相同匝数,线径越细,带载能力越小

每组绕多少圈是怎样确定的?

网友:
很好的教程,涨姿势了。

网友:
制作详细,科普篇,顶一下

网友:
请教楼上各位几个小问题,一直很好奇无刷电机:
1. 有么有什么简单好用的设计软件,可以用来设计比如航模无刷电机的?
2. 如果基本不考虑成本的话,磁体用什么材料比较好,钕铁硼?还是钐钴?
3.我想做一个功率/重量比 高无刷电机,无刷电机哪些地方可以减重?
感谢先哈,不用回答得太仔细,指明个方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