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的板子怎么下载程序?

楼主(2015-04-07):
量比较大,每月大概有10k,本来外包,公司想自己搞,自己也是刚来,水平很菜。想用stm8和32的芯片,考虑到最后批量生产的时候下载程序也很麻烦,不知道有没有同样经历的坛友?还有检测和焊接,知道的坛友就多说几句吧。

楼主:
之前做的都少,觉得10k很多了,不知道深浅,说的不对请不要介意。

网友A:
量产的情况下建议用脱机编程器了。
可以到我们店里看看相关的产品。
链接:
http://shop103631007.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ooxjPB

网友B:
量那么大,可以直接找代烧写的,不然就教车间一个人去慢慢ISP吧。

网友C:
ISP烧写时主要写入时间比较长,提速的最有效方法是用单台多路ISP或者是多台ISP编程器同时烧写,人要做的事情是不听地插入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那么大,可以直接找代烧写的,不然就教车间一个人去慢慢ISP吧。

代烧写怎么弄,靠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P烧写时主要写入时间比较长,提速的最有效方法是用单台多路ISP或者是多台ISP编程器同时烧写,人要做的事 ...

有相关的链接什么的吗?这个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情况下建议用脱机编程器了。                                                                     ...

好的,明天看一下。

网友:
用脱机下载器吧,挺好用的,还支持自动加密

网友:
用烧录机写完芯片再拿去加工PCBA

网友:
板上留测试点,用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情况下建议用脱机编程器了。                                                                     ...

支持030F4么?

网友:
必须的啊。

网友D:
保存了,等我新产品出来后就来一个,正为怎么给生产人员下程序发愁,打算要不要用stm32
这单片机烧程序真没stc方便

网友:
  11楼说的对。我之前的公司做过,做一个测架(测试工装),板上预留测试点和下载口,测试工装可以接PC或者接工控主机,编程完成下载,测试等所有功能。工人只需要把拼板安好,一键就完成所有工作。

   烧写速度慢,可以采用多个烧写器同步工作,这样速度就快了。

网友:
周立功那边貌似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相关的链接什么的吗?这个不太了解。

http://tools.zlg.cn/product_details.php?id=10
一拖四

网友:
量一般就找一个工人,用批量编程器.如果量再大,就买一拖多的批量编程器.如果更大,可以买自动编程器.如果更大,可以让芯片供应商直接做成OTP的,省事还便宜.

网友:
有专门给芯片写程序的公司 ,根据程序写入的时间收费 ,如果量不稳定建议外包

楼主:
顺便问一下,要是每个月10K,打样、买料算不算是大客户,有没有优惠啊

网友E:
多请个工人干这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请个工人干这活就行了

领导不舍得花这个钱,要是我这么说肯定会让我来干的。。。
所以我想PCB、SMT、下程序全部都在外面弄好。。。
到时候整个PCBA就回来了。。。

网友F:
也准备使用编程器下载。。。还带加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准备使用编程器下载。。。还带加密。好!

你们公司怎么弄?有自己的产线还是怎么弄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怎么弄?有自己的产线还是怎么弄的?

准备买一个离线编程器和对应的IC卡座,程序烧好再去贴。

网友:
离线烧录啊,这个得问你用的芯片的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存了,等我新产品出来后就来一个,正为怎么给生产人员下程序发愁,打算要不要用stm32
这单片机烧程序 ...

放心,绝对好用,编程速度比JLINK V9还快。只要接线可靠。编程成功率就是100%

网友:
留出SWD口,用ST的工具: ST VISUAL PROGRAMMER

网友:
自己搞个治具,用UART ISP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准备买一个离线编程器和对应的IC卡座,程序烧好再去贴。

你这个如果不是全自动的,比在线烧写还慢。

网友: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有没有找到可以代工的厂家,我们公司现有2条自动贴片流水线以及焊接生产线,自动贴片及日产能10W点。我司代加工价格合理,是该地区万用表最大的代工厂家,如需了解请加QQ 895972854,非广告。

网友:
楼主,找我啊,专业代烧QFP封装的芯片,日产达5-8万片每天,(每片烧录速度10秒以内的话)

网友(2017-02-24):
用ISP协议写个单片机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的时候留测试插拔口,比如串口,SWD口  生产完后   一边烧录,一边测试

网友:
在用的Ep968,脱机手持烧写器,自动检测电路板是否连接,自动烧写,比较方便,流水线测试前放个烧写工位就可以。

网友G: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自己烧录的,一个电脑配置一个JLINK,只要连接上板子SWD接口,就自动烧录,很快的,也可以APP和IAP同时写入。写完读取ID并保存在EXCEL中,保存了时间,文件名称,ID之类的,可以记录所有信息。你们批量生产,我感觉这种很方便也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自己烧录的,一个电脑配置一个JLINK,只要连接上板子SWD接口,就自动烧录,很快的,也 ...

这软件是你们自己开发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公司生产线上的,自己烧录的,一个电脑配置一个JLINK,只要连接上板子SWD接口,就自动烧录,很快的,也 ...

读取ID的用处?

网友:
是我们自己做的,据说不难。读ID就是硬件唯一的识别,是我们生产中用到的,后面还要测试,打印自己的编号之类的,以后返修之类的都要对应上,还有就是如果有问题可以排查是哪一批硬件,什么时候生产测试的之类的,有便于找问题管理之类的。

网友(2017-04-17):
还可以让卖芯片的代烧写程序。

网友:
当然是芯片烧好再焊到板子上啊。。。你芯片哪里买的? 找卖的人代烧录

网友:
或者你们自已买一台自动烧录器,才几千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情况下建议用脱机编程器了。                                                                     ...

了解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A:
量产的情况下建议用脱机编程器了。                                                                     ...

谢谢,了解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