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向PC机发送数,串口助手上显示不到接收数

楼主(2015-04-07):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void main()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11.0592M晶体,波特率9600
   PCON=0x00;          //SMOD=0
   TR1=1;
   ES=0;                   //关闭串口中断
   ET1=0;                //关闭定时器1中断
   while(1)
  {
       SBUF=0x55;
       while(!TI)
       {
       }
        TI=0;
   }
程序功能是51通过串口不停向PC机发送0x55,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显示没有接收到任何数据,请问代码有问题吗?

网友A:
硬件、接线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接线正确么?

应该没问题 程序好像看不出什么错

网友B:
51是TTL电平,不会直接接到串口吧?

网友:
建议先接示波器看看TX引脚的波形,如果波形正确再找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是TTL电平,不会直接接到串口吧?

51和232相连

网友:
rs232啊,这个肯定不会有反应的,单片机是TTL电平(可以看成0v代表0,5V(或3.3v)代表1),rs232是+12v是1 -12v是0.电平不一样啊!没法通讯的。买个USB转ttl的模块吧!好用不贵。玩单片机必备。或者搭建 rs232转ttl的电路。

网友(2015-07-17):
SCON=0xd8试试

网友:
首先找一个正确的程序,确认程序没有问题(晶振要一致)检查两边的通信设置,然后是连线.

网友:
运行这个程序看看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这个程序我调试成功的)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data trdata[10]={'M','C','S','-','5','1',0x0d,0x0a,0X00};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int j;;
        TMOD=0X20;
        TL1=0Xfd;
        TH1=0Xfd;
        REN=1;
        SM0=0;
        SM1=1;
        TR1=1;
        while(1)
        {
                i=0;
                while(trdata[i]!=0x00)
                {
                        SBUF=trdata[i];
                        while(TI==0);
                        TI=0;
                        i++;
                }
                for(j=0;j<12500;j++);
        }
}

网友:
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我在实验板上调试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