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ed等不翻转呢?我是小白

楼主(2015-04-07):
always @ (key[0])
begin
   led[0]=~led[0];
end

key[0]是一个按键,按下低电平。led[0]是一个led。硬件电路很简单没问题。
是不是什么按键防抖的问题。理论上,key[0]有变化,就翻转,应该没错了。
我不是很明白,希望有人指导。我是小白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语言呐

网友:
led【0】有初始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语言呐

verilog FP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语言呐

verilog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塞  说错了 好久没写过了  去查了一通。

你这要实现的  应该是用非阻塞的表达式   ...

感谢你的回复!阻塞和非阻塞我都试了,结果都一样。不过听说,always里面不要放wire型变量,除了clk。尽量放reg或者clk。否则可能接受不到变化。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是我测试是这么回事。

网友C:
wire flag=(key[0]_r1&~key[0]_r0)?1'b1:1'b0;

always@(posedge clk )
begin
                key[0]_r0<=key[0];
                key[0]_r1<=key[0]_r0;

                if(flag==1)
                begin
                        led<=~led;
                end
end

这样试试?

网友D:
always @ (key[0])
begin
   if(key[0]==0)
       led[0]=1;
   else
        led[0]=0;
end
写成这样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E:
按楼主的写法,得出的RTL视图应该为:(见附件)。当然怎么按按键都没用了。下面这段代码就可以用了。
module led(
          key0,led0
          );

input key0;
output led0;

reg led0_r;

always @(*)
begin
if(key0)
   led0_r=1'b1;
else
   led0_r=1'b0;
end

assign led0=led0_r;

endmodule

网友:
你引脚分配了吧?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编程语言呐

在FPGA论坛,当然是verilog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ways @ (key[0])
begin
   if(key[0]==0)

只要key在always里面,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的写法,得出的RTL视图应该为:(见附件)。当然怎么按按键都没用了。下面这段代码就可以用了。
modu ...

这个可以!请问知道,key为什么不能放在always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re flag=(key[0]_r1&~key[0]_r0)?1'b1:1'b0;

这个可以!请问知道,key为什么不能放在always里面吗?

网友:
楼上的都是来搞笑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楼主的写法,得出的RTL视图应该为:(见附件)。当然怎么按按键都没用了。下面这段代码就可以用了。
modu ...

assign led0 = ~key0;

你不就是上面这个等效电路吗?一个非门的事,为啥写得那么复杂?

网友F:
不考虑防抖,简单的写法如下:
module led (
input key0,
output reg led0
);

always @(negedge key0)
    led0 <= ~ led0;

endmodule

网友:
应该要判边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assign led0 = ~key0;

你不就是上面这个等效电路吗?一个非门的事,为啥写得那么复杂? ...

果然写得很简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请问知道,key为什么不能放在always里面吗?

应该说可以有这样的写法,不过代码都只是手段,最终的还是要看建立的硬件电路,如果硬件电路实现不了,那就只能改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考虑防抖,简单的写法如下:
module led (
input key0,

哥,key放在always里面,实现不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哥,key放在always里面,实现不了。你可以试一下

代码,电路如上图(注意,没有考虑防抖)。

不明白你的key放在always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always @()里不是有key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代码,电路如上图(注意,没有考虑防抖)。

不明白你的key放在always里面是什么意思,这个always @() ...

LS用的DEBUSSY是哪个版本?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