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坏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5-04-07):
   请问下,485通信,好几次发现单片机对应的串口坏掉,但是485芯片没坏掉,什么原因?电平都是对应的3.3对应3.3.

网友:
你用的什么485芯片,就没遇到过MCU坏掉的情况,只见过485芯片挂了

网友A:
单片机的TXD与RXD对应的IO口坏了,还是单片机整个坏了

网友B:
电平不匹配吗?485芯片有3.3V与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的TXD与RXD对应的IO口坏了,还是单片机整个坏了

单片机对应的串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平不匹配吗?485芯片有3.3V与5V的

电平匹配

网友:
上个图给大家瞧瞧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很久没有玩过485了,只是当时调试的时候,使用单485芯片时,一定要注意DIR的控制,因为是半双工的。

网友:
工控上面用了好多 从没见过烧单片机的IO口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