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KL26的板子,打算学习一下

楼主(2015-04-07):
采用swd下载,自带串口,spi驱动2.2寸tft彩屏,背光软件可调,想复用spi进行sd卡的读写,预留触摸按键

网友A:
太难看了,去搞块官方的板子玩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了,去搞块官方的板子玩玩吧

你说的对,可是我手头上这个芯片有几片,不用也浪费了。想做个swd下载器,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对,可是我手头上这个芯片有几片,不用也浪费了。想做个swd下载器,看看效果怎么样 ...

不要搞这种低水平的折腾了,去其它论坛搞个官方板练练手,  手上的片子留着做项目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这种低水平的折腾了,去其它论坛搞个官方板练练手,  手上的片子留着做项目时用 ...

好吧,今天已经发出去打样了

网友:
搞块官方的板子,有活动。

网友:
哈,你们不要打击楼主嘛

网友B:
屏要是能放在后面就好了 或者做成两个板子

网友:
自己学习又何尝不可,卖屏的那位灌水

网友C:
开源吧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吧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AD10软件画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源吧 你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已经上传上来了。有空指导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上传上来了。有空指导一下

3D封装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封装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明天晚上发上来吧

网友E:
主要就那个蜂鸣器复位按钮和晶振摆的让人觉得不美观和不方便

网友F:
OLED比TFT LCD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了,去搞块官方的板子玩玩吧

别这么打击楼主嘛,自己画板子有自己画板子的收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屏要是能放在后面就好了 或者做成两个板子

打样的成本考虑做一起也没有啥,就是布局要大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就那个蜂鸣器复位按钮和晶振摆的让人觉得不美观和不方便

呵呵,其实楼主该参考下别人板子的布局
板子能好看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OLED比TFT LCD好一些。

OLED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OLED有什么好处?

想试试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样的成本考虑做一起也没有啥,就是布局要大改一下

有空指导我一下呗

网友:
现在常用的OLED不还是单色,不还是一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指导我一下呗

不敢指导 ,你可以找个官方的开发板,看看人家大概怎么布局的
一般就是看多了就有感觉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 参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封装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文件太大了,传不上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了,传不上来

网盘吧
------补丁在手,天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OLED有什么好处?

自带背光,小屏也可以做到比较高的分辨率,单色,彩色都有。厚度也比LCD薄。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呢 OLED会好一些 有时间也做一个简单些的

网友:
要带触摸就上彩屏,不用的话OLED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太大了,传不上来

来个链接吧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7nRnh

楼主:
引用 网友D:
3D封装不错,可以分享下吗

http://pan.baidu.com/s/1kT7nRnh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7nRnh

谢谢,建议miniUSB换成microUSB,更小更方便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pan.baidu.com/s/1kT7nRnh

你的这个库画的很好而且很全,你应该是参加过飞思卡尔电磁组的比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建议miniUSB换成microUSB,更小更方便

有现成的,不想再花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库画的很好而且很全,你应该是参加过飞思卡尔电磁组的比赛吧? ...

对,这都被发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这都被发现了。。。

我看到k60和FFC排线的座了,我以前也是电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k60和FFC排线的座了,我以前也是电磁的

你也是第九届的

网友H:
铺铜间距太小了!

网友:
第九届华北赛区

楼主:
我是番茄土豆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铺铜间距太小了!

哪里,可以指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番茄土豆队的

没进国赛

楼主:
学到东西就好

网友I(2015-05-08):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经验分享 !

重在学习啊

网友:
不知道你的走线怎么样,但这样的3D图真的好难看啊,布局一般吧

网友:
kl26的处理能力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难看了,去搞块官方的板子玩玩吧

我就得直接去官网搞快板子不如自己画块板子更有价值,更能学到东西,,,,顶楼主

网友:
好多USB。。以前做智能车的时候也用过这个

网友:
楼主想用SWD,你的swd固件就是本坛的吗?然后升级成jlink?不过这个jlink只能给Kinetis系列调试是不是?

网友:
哦,看了一下你的图纸你的SWD使用的是STM32F103C的,请问你这个swd支持哪些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