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突破?科学家研究成功铝离子电池,手机1分钟可充满电

楼主(2015-04-07):
http://news.ifeng.com/a/20150407/43492251_0.shtml
原标题:美国华人科学家铝电池研究取得突破

新华网旧金山4月6日电(记者马丹)铝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电池材料,但商业上可行的铝电池尚未问世。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华人为主的研究小组6日在《自然》杂志网络版刊登研究报告,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铝电池具有高效耐用、可超快充电、可燃性低、成本低等特点,可以成为常规电池的安全替代品。

长期以来,铝电池研究没有实质突破的主要难题在于电池材料。合适的负极材料和电解液材料是确保电池在经过充电、放电的反复周期后仍能运行的关键。研究团队负责人、斯坦福大学化学系华人教授戴宏杰对新华社记者说,他们把石墨作为负极材料,试验确认了几种表现良好的石墨类材料,并用一种相当于盐溶液的等离子液体作为电解液,从而解决了铝电池研究在材料上的瓶颈问题。

研究人员把采用铝材料的正极、采用石墨材料的负极以及等离子电解液置于一个有聚合物涂层的铝箔软包内,从而制成新的铝电池。戴宏杰说,他们开发的铝离子电池可以充放电,具有超快充电、不易燃烧爆炸、可折叠、材料成本低的突出优点。他说:“这是开发可充电铝电池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先前可充电铝电池基本不存在,尤其是具备这些性能的铝电池。”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等离子电解液不会燃烧,铝和石墨也不易燃烧,因此这种铝电池非常安全。研究报告显示,为测试铝电池安全性,研究人员在电池上钻孔,电池没有爆炸燃烧,并仍能运行一段时间。

除了高安全性,采用新技术的铝电池在性能方面也有重要突破。比如,铝电池只需1分钟左右就完成超快充电。在试验中,铝电池经过7500多个充电、放电周期,电容量并没有损失。相比之下,其他研究机构的铝电池在经过约100个周期后通常无法再用,而锂电池也只能经受约1000个周期。此外,由于铝和石墨属于柔性材料,使铝电池可以弯曲、折叠而不影响性能。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研究人员用石墨作为正极材料,并用一种相当于盐溶液的离子液体作为电解液,从而解决了铝电池研究在材料上的瓶颈问题。实验发现用三维石墨作为电池正极材料,由于三维石墨优良的导电性能和巨大的比表面积,能够极大的缩短电池的充电时间。过去在iphone等使用锂电池的手机上,需要1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充电量,在该铝电池上1分钟即可完成。今后,铝电池充电1小时,手机使用3、4天不再是假想。同时,铝电池寿命更长。实验证明,铝电池循环7500次后,容量几乎没有衰减。而普通锂电池的循环寿命一般为300次。)

戴宏杰说,他们研发的铝电池可以替代易污染环境的碱性电池和有可燃风险的锂离子电池。未来这种铝电池还可用于在电网中储存可再生能源,也可用于电动汽车。不过,目前的铝电池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需要增加铝电池的能量密度等。

网友:
我1分钟,的多大电流的充电器啊!

网友:
> 不过,目前的铝电池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需要增加铝电池的能量密度等。

先不说有没有别的问题,原来能量密度低才是硬伤,前边通篇没说电池体积多大,容量多大。

网友:
密度低是个电容

网友:
传说中的铝电解?

网友:
特征也很像铝电解电容。

网友:
先把导线问题解决了再说吧

网友:
没有化学反应,不就是个电解电容吗?

网友:
我觉得就是个电解电容,最后一句来一个“铝电池技术还有待进一步改进,比如需要增加铝电池的能量密度等”更加肯定了是个电解电容的说法。

网友:
拿个铝电解电容忽悠俺?

网友A:
2000mah的容量,1分钟充满,如果效率100%,那电流应当是120A??那充电器有多大呢?饭盒那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mah的容量,1分钟充满,如果效率100%,那电流应当是120A??那充电器有多大呢?饭盒那么大? ...

其实有几个重点: 华人为主的研究小组、华人记者、华人媒体。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国大力发展火星带来的电池技术,如果真有这么好的电池,也是我等电工之福

楼主:
呵呵,意银下这电池相关技术。。。我再解答下电工们的疑惑:充电器很大吧???“我们的充电器内装超超超级电容,体积比现在充电器小多了”。有人问,“普通的接口不行吧,这么大电流”?   “我们用无线充电技术,瞬间完成”,也许充电器也要用火星技术。

编辑原因:用错标点符号,也许还是用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0mah的容量,1分钟充满,如果效率100%,那电流应当是120A??那充电器有多大呢?饭盒那么大? ...

呵呵,特斯拉车的充电功率达到了120KW,区区400W,一分钟,不需要多大体积和散热性能。

网友C:
为毛没人想到 干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有几个重点: 华人为主的研究小组、华人记者、华人媒体。接下来是不是要回国大力发展火星带来的电池 ...

然后就是某某著名专家海归,为祖国共产主义事业XXXXXX,
回来忽悠经费?

网友:
这种新闻我都麻木了,什么时候批量生产才是王道

网友:
是否超级电容?

网友:
估计又是个假新闻,中国股市有点火。昨天铝业大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没人想到 干电池

一样结构,我也觉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没人想到 干电池

电池也能干?

网友:
能量密度低才是硬伤,,,,还是“核电”能量密度最高,可惜,,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呵,特斯拉车的充电功率达到了120KW,区区400W,一分钟,不需要多大体积和散热性能。 ...

特斯拉 电池组电压高

网友:
   回来又是报效祖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特斯拉 电池组电压高

充电除非有条件用10KV充电桩,否则一般用的还是380V三相电哪。也不算太高,记得400V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除非有条件用10KV充电桩,否则一般用的还是380V三相电哪。也不算太高,记得400V上下。 ...

人家讨论手机用单节电池的充电速度和电流,相比400V 还不算高,不要这么搞笑

网友:
对啊,难道是超级电容?

网友:
能量密度才是关键啊,敢说说同等体积和锂电池比有多少安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特斯拉车的充电功率达到了120KW,区区400W,一分钟,不需要多大体积和散热性能。 ...

这么大功率啊? 普通的家里的电线抗的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特斯拉车的充电功率达到了120KW,区区400W,一分钟,不需要多大体积和散热性能。 ...

请告诉我一个120A的接插件的最小尺寸,谢谢!

网友E:
猜想作用原理是赝电池,这个和超级电容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告诉我一个120A的接插件的最小尺寸,谢谢!

120A不可能还是焊在PCB上的,一般都用铜排导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告诉我一个120A的接插件的最小尺寸,谢谢!

那就有另一个问题了——只有新华社一家发表言论。根据查到的资料,该“电池”电压只有1.2V,而且“不可充电”。铝在反应过程中被耗尽,然后报废。所以恐怕该新闻就是用来骗经费的,而且那个所谓学者,有可能是海龟博士之类,因为网上找到了以下信息:
《自然》杂志网络版刊登的这篇研究报告有4名第一作者,鲁兵安是其中的一员,自2014年5月加入斯坦福大学化学系戴宏杰的课题组之后

湖南大学研究成功铝离子电池手机充电1小时或可用4天————鲁兵安

华人教授研发新型铝离子电池世界将进入“铝”时代————戴宏杰

====。所以说,就是挂个名字骗经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想作用原理是赝电池,这个和超级电容类似

你觉得会存在没有损耗的电池吗?那是不可能的。就算你再牛X,也管不了充放电时的离子流动方向。只要离子不能按要求聚在一起,容量就会缓慢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告诉我一个120A的接插件的最小尺寸,谢谢!

超导接线座,2*2mm!

楼主:
中午开车回家,又听了车里的央广新闻说这个事。说是激光技术做的。记者举例说,“就像刻DVD一样在铝板上打眼,再进行超细石墨氧化物附着,最后说做这电池很简单,可以在家里进行”。全名叫什么“石墨xi铝电容电池”,开车没用心听,拭目以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午开车回家,又听了车里的央广新闻说这个事。说是激光技术做的。记者举例说,“就像刻DVD一样在铝 ...

石墨烯。。。。。。。。。。

网友:
电解电容?

网友:
铝壳电容?

楼主:
是这样说法,电容型聚合物电池。中午换了说法,这种手机电池的充电在60秒内完成,强调了60秒。

网友F:
Nature的文章出来了,和文科记者写的新闻软文说的不是一回事,数据还是比较严谨的: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 ... ll/nature1434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ture的文章出来了,和文科记者写的新闻软文说的不是一回事,数据还是比较严谨的:http://www.nature.com/ ...

文科记者报到是欢欣鼓舞 ,我得看看大师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科记者报到是欢欣鼓舞 ,我得看看大师的链接,谢谢~!

数据上看基本上就是“1分钟充电”不假,7500次循环不假,但能量密度目前还是低于铅酸电池,估计最先商用化的领域也是太阳能电站蓄能、机房UPS等,短期内不太可能替代手机的锂电池。

网友:
好像听到好多次说电池有突破了,不过还是要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