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跟KEIL MDK相似的开发软件,最好能打开KEIL MDK项目文件!

楼主(2015-04-07):
求跟KEIL MDK相似的开发软件,最后能打开KEIL MDK项目文件! 开发LPC1768等ARM M3开发工具。KEIL MDK 公司禁止使用了,求另外一种开发工具,主要是学习LPC1768,求破解文件安装包+使用教程!!谢谢!!!

网友A:
你从火星来的 还是拿啥

网友:
看到mdk安装之后目录下有个eclipse目录了吗?使用eclipse作为开发环境,在论坛里面搜搜,有大神弄过的。我不是大神

网友:
过来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火星来的 还是拿啥

不明觉厉???

网友:
emblocks  ,傻瓜安装,无需配置gcc直接使用

网友:
我也是过来长长见识的,话说使用 UltraEdit 或其他的编辑器稍微设置一下也可以 Coding 然后再背景中调用 keil MDK 来编译及显示回复编译讯息等功能来着的。

网友:
公司禁止了就不用了,不开发了,干嘛还要安装,要用就买正版

网友B:
MDK的工具链也不能使用了吧。

网友:
应该没有

网友:
公司为什么禁止?禁止后没有替代软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的工具链也不能使用了吧。

嗯,卸载了之后TKStudio不能编译,但是TKStudio 不能导入uvproj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楼主你是在深圳观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是在深圳观兰的吧

不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卸载了之后TKStudio不能编译,但是TKStudio 不能导入uvproj文件,是怎么回事呢? ...

周工的TKStudio不是已经停止更新维护了吗?
不知道为啥你一定要导入以前的KEIL工程文件,完全可以把工程移植到其它平台下啊,那样可选择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工的TKStudio不是已经停止更新维护了吗?
不知道为啥你一定要导入以前的KEIL工程文件,完全可以把工程 ...

我以前下载的例程都是在KEIL MDK里面开发的,想用一款同样的工具导入,如果用复制粘贴的话到其他工具是很麻烦 ,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