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MIPI CSI转LVDS或者RGB 并行信号给FPGA口的接口芯片

楼主(2015-04-07):
现在的高清传感器都是MIPI接口的,但是FPGA都不能接收MIPI的信号,有没有MIPI转LVDS RGB或者并行的信号的接口芯片, 高速的, 便于FPGA接收处理

网友A:
用过VGA/CVBS/LVDS转RGB888的接口芯片TW8825/TW8836

网友:
MIPI是并行还是串行

网友:
当然串行

网友:
有的sensor是同时支持MIPI/LVDS

网友:
Lattice公司的MIPI CSI-2接收桥接,不知道是否有参考价值
http://www.latticesemi.com/Produ ... CSI2toParallel.aspx

楼主:
这样的IP核 不知道怎么订货 量不大

网友B:
有....回去找找资料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回去找找资料先

我找了好久好久啊 , 都是显示器用的。。。。。。没找到合适 的 能说下型号吗

网友B:
刚找了一下资料,是MIPI DSI转LVDS的.....

网友C(2016-11-10):
引用 网友B:
刚找了一下资料,是MIPI DSI转LVDS的.....

你好,我正惆怅着,现在要MIPI转LVDS
能否将资料或芯片告之我,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正惆怅着,现在要MIPI转LVDS
能否将资料或芯片告之我,感谢!  ...

龙迅半导体,国产的,LT8912,可以搜索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龙迅半导体,国产的,LT8912,可以搜索得到

感谢兄弟!

网友D(2016-12-20):
LZ找到产品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我是有一个mipi摄像头模组,需要接到FPGA上,想找个mipi csi转并口的转接板找不到啊。。。

网友:
还真是没找到这样的芯片,也许正确的方法是使用FPGA本身做转换?XILINX和ALTERA都提供MIPI CSI的IP。

网友(2017-12-03):
挖个坟
TC358748XBG

网友(2018-04-06):
关注,我们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11-07):
这能有什么用

网友(2019-12-28):
可以配置FPGA去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找到产品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情况,我是有一个mipi摄像头模组,需要接到FPGA上,想找个mipi csi转并口 ...

亲,有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手上也有MIPI CSI接口的Camera,之前Camera支持DVP并口,现在就只出CLK,DATA的两组。

网友F(2020-03-13):
引用 网友E:
亲,有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手上也有MIPI CSI接口的Camera,之前Camera支持DVP并口,现在就只出CLK,DATA的 ...

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用过VGA/CVBS/LVDS转RGB888的接口芯片TW8825/TW8836

握个手.....汽车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握个手.....汽车行业的?

是的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感觉要向FPGA方向去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亲,有找到解决办法吗?我手上也有MIPI CSI接口的Camera,之前Camera支持DVP并口,现在就只出CLK,DATA的 ...

加一个ISP转成DVP输出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握个手.....汽车行业的?

强行握手,不过我是卖Techwell芯片的,做FAE那几年,TW8836/8825玩得烂熟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强行握手,不过我是卖Techwell芯片的,做FAE那几年,TW8836/8825玩得烂熟  ...

安晓 还是 麦道微?

原来跟 安晓 接触过,里面几个工程师都打过交道

====

现在估计又要接触了,有个项目要上8836或者8825....

一年多没玩这个了,都忘了要怎么弄.....那个dongle工具都找不到了

有时间找你支持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晓 还是 麦道微?

原来跟 安晓 接触过,里面几个工程师都打过交道

安晓,估计你是在华南地区的,我离开安晓后,安晓已经没有FAE了 ,现在有一个调ISP的兼TW的调试,估计你报个公司名字我就大概知道你是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安晓,估计你是在华南地区的,我离开安晓后,安晓已经没有FAE了 ,现在有一个调ISP的兼TW的调试, ...

那你是姓杨还是姓陈?

我接触过的映像中这两位是离职了

还一个老大肯定是没走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安晓,估计你是在华南地区的,我离开安晓后,安晓已经没有FAE了 ,现在有一个调ISP的兼TW的调试, ...

公司名字不说了,前两家公司都去过 ,现在外面,回去方便加个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司名字不说了,前两家公司都去过 ,现在外面,回去方便加个私信? ...

已经私信给你了,里面有我微信号

网友:
国产的龙讯的比较便宜,而且比较全面,我们也有在量产的。然后国外的东芝的也比较全,价格不错,另外还有一家叫硅谷什么的,估计是合资的,也很全面但是价格贵上天了,一个edp转mipi的要4美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安晓 还是 麦道微?

原来跟 安晓 接触过,里面几个工程师都打过交道

Techwell FAE 报道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TW8842 MIPI CSI2转LVD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具体什么需求?

网友:
LATTICE的ECP5 XILINX的VirtexUltra 都可以支持MIPI,其他系列也有些不直接但是可以实现的方式,你可以看下Lattice的文档,只要速度要求不是特别高,

网友G:
你是哪家的?也是安晓?

当年调的时候,在坛子里问,还没这么多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是哪家的?也是安晓?

当年调的时候,在坛子里问,还没这么多啊  ...

Actrontek,华南最近几年没生意,都被掳走了 ,我是华北华东这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Actrontek,华南最近几年没生意,都被掳走了 ,我是华北华东这边的

请多多指教.....

即将马上调8836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Actrontek,华南最近几年没生意,都被掳走了 ,我是华北华东这边的

曾经的同行 ,现在你们还主营Techwell?TW都要没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曾经的同行 ,现在你们还主营Techwell?TW都要没落了。。

Techwell一直都不是主营。被Renesas收购,半死不活,开个新片迟迟批不下来。年底也听说安晓FAE都走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TW8842 MIPI CSI2转LVDS

可支持4K传感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支持4K传感器吗?

不支持,最高分辨率1920*1080P Dual Channel 150M

网友G:
引用 网友I:
Actrontek,华南最近几年没生意,都被掳走了 ,我是华北华东这边的

你好,可以请教个问题不?

我用 TW_Terminal 2.99 Beta 版 通过 SPI 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

我拿了三个样品 有16  32  64  三种

结果只能下载64的,其他两种都不支持吗?

我程序很小,只有100多K,现在不带图片,所以想用容量最小的(最便宜)

===
请问这个能用 16 或 32 的吗?

或者我 通过烧录器直接把程序拷贝到16  或 32 的flash里,再焊上去,TW8836能正常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好,可以请教个问题不?

我用 TW_Terminal 2.99 Beta 版 通过 SPI 下载程序到Flash里面

还是13年8823S用SPI下载过,后面一直没用,现在是第二代TW调试工具通过I2C接口下载,支持TW8836\42\43\44\45\46\47。FLASH是哪个型号?最大支持256,最小没限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还是13年8823S用SPI下载过,后面一直没用,现在是第二代TW调试工具通过I2C接口下载,支持TW8836\42\43\44 ...

MX25L1606E   MX25L3235E   MX25L6445E

===

我现在用的就是第二代TW工具,C8051F387,那个小芯片的.....

IIC下载我经常 TIME OUT ,不知道是不是时间设短了,所以下载还是用SPI快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G:
MX25L1606E   MX25L3235E   MX25L6445E

===

MX25L1606E   MX25L3235E支持,MX25L6445不明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MX25L1606E   MX25L3235E支持,MX25L6445不明确。

奇怪了,我现在只有MX25L6445E能通过SPI下载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奇怪了,我现在只有MX25L6445E能通过SPI下载下去

用I2C下载试试,4.7K上拉

网友(2020-07-31):
你们聊的这些芯片是不是和美信的max9286 TI的 964 是同一个类型的芯片,汽车上做环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