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锂电充电IC有 4.1V的和 4.2V的这有什么差别么?

楼主(2015-04-08):
请教一下锂电充电IC有 4.1V的和 4.2V的这有什么差别么?要根据电池选择充电的电压么?

网友A:
有些高容量电池 充电电压是4.2的

网友B:
选择4.1V安全些吧 , 其实充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容量了,

网友:
电池的充电截止电压不同。

网友:
锂电池阳极的材料有关

网友:
水果的电池还有4.35V的呢!

网友:
传统锂离子电池充电截至电压是4.2V,锂聚合物可以达到4.3V,4.1V没有听说过。

网友:
一般都是4.2V的,现在新的电池是4.35V,为了提高容量。跟安全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择4.1V安全些吧 , 其实充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容量了,

不要想当然, 我随便找一个 4.2V 的电池只充到 4.1V, 容量才到 80% 不到.

网友:
充电 IC 都是根据电池规格来选择的.

网友D:
充电IC有4.1V和4.2V的,是因为对应锂电池有4.1V(标称电压3.6V)和4.2V(3.7V)充电截止电压的,随工艺进步聚合物锂电池现在可以做到4.35V的,对应的就是相同体积重量的电池容量提升了,现在好多手机就采用了4.35V(标称3.8V)的锂电(如苹果4S及以后的手机)。

网友:
充电截止跟电极材料有关,焦炭是4.1V,石墨是4.2V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些高容量电池 充电电压是4.2的

正极材料决定了充电电压而不是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正极材料决定了充电电压而不是容量

有些型号高电压意味着高容量,你看看松下的18650 就知道了 (前身三洋)

网友F:
4.1V(标称电压3.6V),4.2V(标称3.7V),4.35V(标称3.8V)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IC有4.1V和4.2V的,是因为对应锂电池有4.1V(标称电压3.6V)和4.2V(3.7V)充电截止电压的,随工艺进步 ...

哦?
标称电压为 3.6的,冲电截至电压也是4.2吧?

网友:
有的充电ic可以通过电阻控制充电截止电压、因为ic本身精度也不是那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4.1V(标称电压3.6V),4.2V(标称3.7V),4.35V(标称3.8V)长知识了,谢谢。

标称电压和充电截至电压没有绝对的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当然, 我随便找一个 4.2V 的电池只充到 4.1V, 容量才到 80% 不到.

怎么判断不到80%的,这个表自己测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怎么判断不到80%的,这个表自己测得?

这个表是实测的数据.

网友:
以前只接触过4.2V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当然, 我随便找一个 4.2V 的电池只充到 4.1V, 容量才到 80% 不到.

刚开始用电时, 4.2V 不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刚开始用电时, 4.2V 不变化?

这是充电曲线.
这帖子一直是在讨论充电, 什么时候说放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充电曲线.
这帖子一直是在讨论充电, 什么时候说放电了?

哦,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型号高电压意味着高容量,你看看松下的18650 就知道了 (前身三洋)

不是容量决定充电截至电压。一般来说二次电池的化学类型和正极材料决定了充电的最高截至电压。 当然,实现更高的充电截至电压会有效储存更多的电能。

网友:
跟电极材料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表是实测的数据.

你好,就是想请教下这个实测的数据是怎么测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