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AREF和AVCC都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5-04-08):
我是看别人的,这么接的,实际我是没有用AD模块

现在因为嘉立创没有10uH的0307的电感,只有4.7uH的电感,不知道能否直接替代。

一般大伙这两个端口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AREF是AD的基准电压,你直接和AVCC相连也可以。电感只是电源做LC滤波的,4.7UH也可以,要求不高的不要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EF是AD的基准电压,你直接和AVCC相连也可以。电感只是电源做LC滤波的,4.7UH也可以,要求不高的不要也可 ...

立创有4.7UH和100UH,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立创有4.7UH和100UH,不知道哪个更合适?

这么便宜的东西,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的东西,都买了。

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要焊接哪个器件比较合适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价格的问题,是要焊接哪个器件比较合适的问题。

讲到这个份上,就比较棘手了(我也不懂)

要根据你的5V电源的波纹大小,AVCC的电流大小来计算,

简单的应用,真的不用管那么多,随便用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到这个份上,就比较棘手了(我也不懂) ,

要根据你的5V电源的波纹大小,AVCC的电流大小来计算 ...

额,确实复杂额。。。。。。

网友:
你都没有用AD模块,不用管AREF。即便用的话,内部参考源的话对地并个104的电容就可以了。
AVCC如果没用到PC口的话,不接也可以。

网友:
没有用AD 的话,直接接VCC就好了,记得AVR上AVCC是一个端口的电源,M48好像是PC,串电阻的话会少量的降低PC口的电流参数;电感的话成本会少许高一些

网友:
没有用ADC的话这些都可以不接

网友:
没用ADC,我都是直接连VCC的。

网友:
比较器,ADC没用可以直接连VDD

网友:
手册上和这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