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下载器烧坏了。。。

楼主(2015-04-08):
ICD2.5USB烧坏了

是这样的,我的单片机在电源内部,电源插头没有拔掉,但是插线板上面的开关是关掉的
结果我给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实验室给跳闸了,第一次我以为不是我的缘故,但第二次又跳闸了,领导过来说你这插头没拔掉引起的。。。

当初买了250个大洋呢,现在谁有推荐的下载器可以买啊,

网友A:
你电脑没地线吧,自从烧过stlink 我就 把电脑地线接上了

网友B:
通常都是接口电路坏了,自己可以修复的

网友C:
pickit3  ,一百二左右!!还可以离线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没地线吧,自从烧过stlink 我就 把电脑地线接上了

应该有的,我检查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都是接口电路坏了,自己可以修复的

我找到了ICD2.5的原理图和程序,但烧写器内部单片机坏了,不确定其他的IC有没有坏,还是再买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ckit3  ,一百二左右!!还可以离线下载!

淘宝上105元,kit3.5 + 脱机电源

网友:
我手上好像有现成的~~~~~~。好久没用了,回去找找。。。

网友:
我的icd2和kit3都不经常用了,经常用到是自己做的简化版kit2,坏了自己也能修

网友:
pickit3 很便宜的 而且质量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