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自动收发电路

楼主(2015-04-08):
如图,RS485使能脚采用TXD三极管取反来控制,但是RS485会自动回复乱码,有没有解决办法,感谢。

网友:
这能发送吗

网友:
加匹配电阻试试

楼主:
可以收发。

楼主:
能具体一点么 ,谢谢啊。

网友:
本坛下载的,没有测试过。。。

网友:
TXD 上拉一下?

网友:
看这个行不

网友:
网上搜:零延迟485.。。

网友:
发送的时候把接收使能禁止

网友A:
公司一产品,一直用这个。

网友:
MARK一下,485自动收发。

网友B:
这种电路害人不浅,直接把RS485的人品全败光了,别忘了485是一种驱动器,这种电路的驱动能力在哪,只是逻辑上满足,自己用用倒无妨,问题是国内现在很多在产品上也这样用。

网友:
何不直接使用MAX13487,也不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害人不浅,直接把RS485的人品全败光了,别忘了485是一种驱动器,这种电路的驱动能力在哪,只是逻辑 ...

同意。为了省一个光耦,至于吗。

网友:
AB线间的120欧电阻要加。 A上拉到D5V,不是VCC。 RE/DE脚默认应该要置为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为了省一个光耦,至于吗。

再给你个 人品更差的。阻值自己调整

网友:
没有多大问题,用了很久了。也是没办法,io口不够用了

网友(2016-06-24):
引用 网友A:
公司一产品,一直用这个。

输出的AB 需要上下拉电阻的吧?

网友:
MARK一下,RS485自动收发。

网友D:
智能电表为省成本,基本会省掉收发控制的光耦。实现方式跟这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智能电表为省成本,基本会省掉收发控制的光耦。实现方式跟这差不多。

电表都没必要隔离。

网友:
没啥问题的。

网友(2016-12-28):
引用 网友C:
同意。为了省一个光耦,至于吗。

有时候不是想省一个光耦,而是程序里还要对收发方向进行控制,比较麻烦,另外一种就是232和485转换电路,方向不好控制啊

网友:
TXD的低电平进入一个可连续触发的单稳态触发器输出高电平给RE DE即可。我一般都这个做。

网友:
这个电路最大问题就是不能接匹配电阻,所以通讯距离不能长;同时,高电平时靠上下拉电阻驱动,因而驱动能力也比较差。

网友:
我也是类似这种电路,收发乱码,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准备换MAX13487试一试,自动收发芯片

网友(2017-04-13):
这种靠发送线驱动的门控的电路,驱动能力都较弱。 做主控时  带的设备较少。

用美信的 自动收发专用芯片(MAX13487)  效果更好

网友(2017-06-16):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害人不浅,直接把RS485的人品全败光了,别忘了485是一种驱动器,这种电路的驱动能力在哪,只是逻辑 ...

今天就被这个电路害了一次,垃圾电路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省管脚直接232啊

网友:
一听你们这些评论,你们就是二把刀,要么就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