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里可以买到类似这样的电容?

楼主(2015-04-08):
从那里可以买到类似这样的电容?

网友:
好高级,真没见过,帮顶

网友:
真心没见过。求科普。。

网友:
有点像单点开关里面的可调电容

网友A:
竟然是我认识的电容。那都快10年了吧。当时这个电容非常贵的。它替代的是更贵的大电容量玻璃管电容。这个电容容量小,一般会并联电容使用。
如果可以,不要用这个电容。太贵了。如果常调,比较容易坏。
如果便宜些,有地方买,我愿意买一个做纪念。

网友:
无磁精密可调电容。国产的可以看看下面这家的。
http://www.jxwish.com/content/?6.html

网友B:
看起来很想很古老的拉线可调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我认识的电容。那都快10年了吧。当时这个电容非常贵的。它替代的是更贵的大电容量玻璃管电容。这个电 ...

我好像以前做微波的时候有一大把,的确贼贵,绝对原装进口的,

咋交换一个东西玩玩看

网友:
什么公司的我倒是记不起来了,就类似于射频电容领头羊ATC的那样公司,说不定就是ATC的,回头去找找看

网友:
网上找到了个图,一模一样的,

网友:
图上有水印,你可以找他们,好像很便宜,萝卜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想很古老的拉线可调电容。

是啊 感觉跟这个挺像 不过那玩意只能调小不能调大

网友:
是不是可调电容            高精度的      1-10pf
这个貌似是射频专用的

楼主:
是可调电容,
谢谢了!

网友:
LZw位的图片没有螺丝

楼主:
没有,都是焊到PCB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