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自动复位问题

楼主(2015-04-08):
请教一下 为啥 K60现在自己复位了 ??而且随机性大  。
哪些问题 容易导致单片机复位呢。
还没用看门狗。。

网友:
你描述的太模糊了吧。。。电磁干扰可能导致复位,软件上的缺陷也可能导致。首先应该确定复位源,查明是硬件上的问题还是软件上的问题,是个别现象,还是通病

网友:
建议更详细地描述一下你遇到的问题,否则大家很难为你提供有用的建议。

楼主:
就是跑着跑着  单片机 就自己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跑着跑着  单片机 就自己复位了

如果你的K60是用在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上,那么北方天气干燥时智能车在KT板上跑产生的静电可能是使其复位的因素之一。 这个问题前几届智能车大赛就已经发现了。

排除这个问题之后,就要考虑你的芯片地与电机驱动地是否有效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K60是用在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上,那么北方天气干燥时智能车在KT板上跑产生的静电可能是使其复位 ...

恩恩  好像就是这个问题

谢谢了
有时白天复位  晚上不复位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K60是用在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上,那么北方天气干燥时智能车在KT板上跑产生的静电可能是使其复位 ...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之前我们的车是不复位的,但是现在经常复位,天气干热,片子温度稍高,虽然今年是PVC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