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与新浪云服务器SAE连接并在网页上显示SIM900A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5-04-08):
已成功了认证了新浪SAE,并且SIM900A连上了Connect Ok了。但一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就返回如下,求解决方案:

CONNECT OK

AT+CIPSEND

> ?Yt釳赠でS*犛W湺?

SEND OK

<html>

<head><title>400 Bad Request</title></head>

<body bgcolor="white">

<h1>400 Bad Request</h1>

<hr>nginx/1.4.4

</body>

</html>

CLOSED

这是因为服务器端程序问题吗?目前本人只会简单的PHP编程。
望高手指点应该怎样做才能把SIM900A用GPRS发送的数据在网页上显示。
一经采用追加悬赏!

网友A:
Sim900系列支持HTTP协议,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900系列支持HTTP协议,为什么不用?

该怎样使用,有具体流程吗?初次搞这个,有点摸不着头脑。
现在可以用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短信,收短信了。但GPRS不会,怎样才能把数据给网页显示呢

网友B(2016-04-19):
引用 楼主:
该怎样使用,有具体流程吗?初次搞这个,有点摸不着头脑。
现在可以用PC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发短信,收短信 ...

看sim900A的使用手册啊

用TCP协议发也可吧

网友(2017-09-04):
引用 网友B:
看sim900A的使用手册啊

用TCP协议发也可吧

如果SIM800A配置成服务器模式的话是不是sim卡必须是固定I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