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电信100兆很快,家里联通网页很慢,有什么办法加速?

楼主(2015-04-08):
家里与公司都是拨号,IP动态,晚上有没有办法连到公司电脑代理访问因特网?

网友:
你家到网络是根小水管,你算你捅到水库都白搭

网友:
木桶效应

网友:
我家最近也是,白天偶尔会出现打开网页慢的情况,晚上就不要难过想了,十次有九次都打不开,肯卡的那种,可是下载速度又很快,估计是DNS服务器的问题,解析慢。

网友:
是不是隔壁老王在线看1080P?抽空看看自己楼道以及隔壁楼道里的线盒,如果是联通线盒出线多,电信的少,就换了吧,如果是小区垄断的话

网友:
从公司拉根光纤到家里

网友:
你也开个100M的  杠杠的

网友:
拉个100M,效果杠杠的

网友:
升到100M   我的就是电信的100M  不过是免费升级的  3个月使用期,到期后是1M的。不知道到时还没有优惠了。

网友:
这个只有升级套餐吧

网友:
离公司近的话 架个天线 安装无线路由器

网友:
搬到公司住

网友:
公司和家里可视,一对网桥搞定。

网友A:
别老盯着10M还是100M,关注下连接数,家庭用户一般不会超过1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老盯着10M还是100M,关注下连接数,家庭用户一般不会超过100

这是家里只剩一台笔记本+2部安卓手机+一台NAS时候的连接数

nas上玩PT下载的时候单独nas的连接数就上千了(最大我见过4000多),上图没下载,混的几大pt都关门了,也就没啥可下的了

网友:
现在家里的100m也很水..............
电信的,不过你肯定告不赢他,闹到工信部都是没有用
因为测速肯定是满满的100m,但是下载别的东西.........呵呵

网友A:
家里的100M很水,主要是连接数少的原因,下载的时一两个TCP链接就够了,速度就能到顶峰的100M
比如网页,各个元素,很多可以同步下载,而不必一次一个的下载,所以,用户多了,网速显得慢,但总下载速度远远低于峰值
像迅雷这类下载很容易沾满连接数,把网页搞卡住是经常的,我一般设置成迅雷最多用一半连接数,这样,网页就基本不受影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的100M很水,主要是连接数少的原因,下载的时一两个TCP链接就够了,速度就能到顶峰的100M
比如网页,各 ...

问题是合并的总流量很难达到100Mb,差很多
投诉的电信,他们说来说去,就一个中心:不是我的问题....你看测速是可以的呀...是你访问的网站的问题.....
你说我能举证出来不是网站的问题吗??

网友:
我用的是深圳电信,我一般是用上海电信的测速软件,测我的网速,基本能达到标称网速的90%,下载经常满带宽的,当然跟服务器提供的下载带宽也有关系
用本地的测,确实是自欺欺人,但是用其他家运营商的测速软件,又涉及运营商之间的接口总带宽,所以,折中一下,我用同运营商的异地测速点

网页打开速度慢,更很多因素有关,比如,我们上论坛,感觉只是开了一个网页,实际上服务器,先查询当前一共有多少帖子,然后在内存先建一个索引,然后,根据索引和数据库,建立真正的网页,然后再送给用户,这都需要时间
另外,有的网页会连接一些计数器脚本,也要连这些计数器的服务器,而这些服务器可能也是满负荷的,这时就有排队等待

网友:
楼上,服务器有缓存的

网友:
看价格。我公司几十上百台电脑,用了联通双10m也就20m

网友:
但一个月的费用比是家里几年的都多。

楼主:
家里是10M的,一般用迅雷等多线程下载软件能到满速,但网页不行,DNS我已经换成了阿里的免费DNS了,很多网页打不开是因为网页服务器在电信机房,很多连接都超时丢弃了,换电信宽带就没问题,与带宽无关,因为网页本身数据不大

楼主:
想架个代理服务器,搜索一下都是局域网代理,或VPN太高端,搞不定,广域网的没找到

网友:
100都是共享的

网友:
电信和联通是两张独立的网,它们之间的互连点很少,这导致了联通用户访问电信服务器的时候,有可能要绕很远的路。

转一条2013年的新闻:

=====================================================
昨日晚间消息,工信部通信发展司副司长祝军表示,目前已经明确了在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南京、重庆和郑州7个城市增设国家级的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加上原来的京、沪、穗三个,国家级直联点将增加至10个。

祝军强调,这次部署不仅增幅大,而且优化了整个互联网的布局,减少了广大中西部地区互联网流量的长途绕转。过去中西部的互联网流量需要到北京、上海和广州进行转接,这次增设直联点能大量减少绕转,有利于提高网间流量疏通能力,提高网络安全性能,提升我国互联网间的通信质量,有利于推动云计算、数据中心以及各种互联网信源向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聚集,优化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布局,加快中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此外,他还明确表示,未来5年内工信部将以每年30%的幅度逐年下调互联网交换中心结算价格,不断为互联网发展营造更好的政策环境。据了解,今年年初,工信部已将原来每G带宽每月100万元的结算价下调到60万元。网间互联带宽的扩容工作也取得长足发展,去年扩容313G,今年又增加了508G,使得互联网互联带宽总数达到1492G,网间通信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这7个直联点建成之后,互联带宽还会大幅增加。”
=====================================================

网友:
没法,电信和联通互通问题,我公司都是2条线。

楼主:
我用过网通,铁通,联通,甚至广电有线电视宽带,网页都不行,黄金时间卡等问题,就是价格便宜,我是以网页居多,很多网页打不开,用电信没有这样的问题。理想是自己架网页代理服务器

网友:
我们公司3条线路上网,有联通百兆光纤,电信2M光纤,移动百兆光纤……
还有2个路由器,配合若干交换机,用来构建高可用上网网络……
没做对外网络服务真是遗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家里只剩一台笔记本+2部安卓手机+一台NAS时候的连接数

CHD还会有将来吗?
我那个年度考核都没完,就完蛋啦

网友:
花的钱不一样,速度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D:
用一只信鸽,腿上绑上 U 盘,在公司和家里按信鸽IP通讯协议搬数据。http://en.wikipedia.org/wiki/IP_over_Avian_Carriers

网友:
从公司拉根网线到家里去吧。要不就用无线AP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一只信鸽,腿上绑上 U 盘,在公司和家里按信鸽IP通讯协议搬数据。http://en.wikipedia.org/wiki/IP_over_ ...

这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C:
CHD还会有将来吗?
我那个年度考核都没完,就完蛋啦

网盘时代  我的PT已经不去养了。不过如果喜欢下高清720p以上的,当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