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K晶振不起振。

楼主(2015-04-09):
我用的CPU是NXP1788的芯片。。接的rtc晶振是32.768K的晶振。负载电容6pf。示波器调波形,不起振啊?

网友:
一般晶振买的时候都会给个常用的起震电容大小的吧

网友:
软件打开了RTC功能没?

网友:
换100p的电容

网友:
类似问题我遇到过,我的情况是在板子没烧程序前去查晶振发现没波形,调了半天最后想起来要烧程序配置用哪个晶振之后立马就起振了。

网友:
配置外部晶振了吗?手册上的还有匹配电容是6P吗?是全部不起振还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