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板子读sim卡,为何开始READY,过了一会就NOT READY了

楼主(2015-04-09):
才开始读卡成功了,还用它打电话给我手机了,我手机挂断,它就傻了不回AT了,重启才行。
然后什么都没有动,重启了,现在AT+CPIN? ready 一秒钟之后就 not ready了,晕,。,。。。。什么原因呢,,,,,,PS,我自己画的板子,不插卡信号30-31,插卡,无论READY还是不READY都是13-16信号,,,,难道是天线信号弱?导致NOT READY?  还有搜索到有人说要在sim卡引脚接22p电容,甚至有人说串联电阻,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经验的大伙给与回答

网友A:
电源有没有问题,GSM模块对电源要求还是有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有没有问题,GSM模块对电源要求还是有点的

电源又弄的一个芯片,3A按道理还行,据说天线的问题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又弄的一个芯片,3A按道理还行,据说天线的问题也很重要

GSM供电线要短而且粗,要有大电容,天线要尽量的短而粗

网友A:
模块电源引脚旁边没有坦电容之类的。C11右边那个是什么元件?你稳压电源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布局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电源引脚旁边没有坦电容之类的。C11右边那个是什么元件?你稳压电源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

经查,是天线干扰了,要是不插天线都是正常的

网友B:
天线能干扰到核心重启吗?电源的问题,9成的人都会栽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能干扰到核心重启吗?电源的问题,9成的人都会栽在上面。

是天线,的问题,已经证实,电源我加的3A芯片,现在只要拔下天线,就没问题,一按上就傻叉。当然我的电源也有问题,但是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天线,的问题,已经证实,电源我加的3A芯片,现在只要拔下天线,就没问题,一按上就傻叉。当然我的电源 ...

大家都说是电源的问题了。
你把天线拿下来,发射不耗电了当然就没问题了。
信号只要大于9一般就能通信。当天线发射信号时峰值电流可以达到3A左右的,当信号不好时有可能超过3A。
你电源布成这样肯定有问题。你可以找个好点的稳压电源直接接模块引脚试试。90%是你电源的问题。

网友C:
你电源上面竟然还接了个电阻??电源线还那么长,电容还离那么远?
那个小电源芯片是3A的??调整速度响应得过来么?好吧基本可以断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天线,的问题,已经证实,电源我加的3A芯片,现在只要拔下天线,就没问题,一按上就傻叉。当然我的电源 ...

还是SIM卡的问题呢,你把SIM卡拔掉,你看看他还会重启吗?

网友D:
电源走线不忍直视,强迫症又犯了。
电源芯片用的2596吧,背铁没接地啊,电源部分的焊盘要直连在覆铜上,输入电容就一个0805贴片?
反馈要从输出电容引入,输出电容也太远了吧,SW走线又细又长。

网友:
这电源能稳定输出1A都难,纹波就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源上面竟然还接了个电阻??电源线还那么长,电容还离那么远?
那个小电源芯片是3A的??调整速 ...

哈哈,是蛮远,那芯片是不咋的,外接了一个3A的测试,可以,只是插上天线就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SIM卡的问题呢,你把SIM卡拔掉,你看看他还会重启吗?

不知道,只是拔掉天线还能用,偶尔串口无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走线不忍直视,强迫症又犯了。
电源芯片用的2596吧,背铁没接地啊,电源部分的焊盘要直连在覆铜上,输 ...

那我全部离近一点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是蛮远,那芯片是不咋的,外接了一个3A的测试,可以,只是插上天线就傻了  ...

你用个吸盘天线接上试试,把天线放远点,我猜不是天线干扰的问题。
根据经验,SIM卡只要把CLK伺候好点离远点都基本没问题。剩下就是电源了。
还有,先把U6去掉试试。有时ESD片子焊不好也会有影响。

网友C:
还有你U5是几伏的管子?GSM模块最好要3.8V以上的电压,我一般用4V。
还有你外接3A的电源是直接焊在模块引脚上的吗?

网友E:
啥叫读SIM卡??

网友:
你用示波器量下Vbat上的电压,在注册网络的时候压降很大的,发个波型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U5是几伏的管子?GSM模块最好要3.8V以上的电压,我一般用4V。
还有你外接3A的电源是直接焊在模块引脚 ...

没有随便焊在一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啥叫读SIM卡??

sim模块可以读sim卡啊

网友:
布局怎么感觉有点不爽

网友:
短信模块手册中关于布局走线都有推荐的,按照这个设计一般就没问题了
你自己对照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sim模块可以读sim卡啊

你内容写的是什么读什么?标题写的是什么读什么?

网友F:
1.检查电源;
2.检查SIM卡到3G模块的时钟走线;
3.检查SIM卡信号的旁路电容(容量参考3G模块文档说明);

Ublox的3G模块做过一块板子,第一版:不能正常工作,情况类似楼主,通电一会儿自动重启(循环);
                                         第二版:改进电源电路(3G模块附近加大电容,磁珠),优化SIM卡时钟信号线路,电容靠近SIM卡引脚放置(故障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检查电源;
2.检查SIM卡到3G模块的时钟走线;
3.检查SIM卡信号的旁路电容(容量参考3G模块文档说明);

好滴,我新画了一个,老的就慢慢来调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