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服务端的程序,网页和采集程序之间如何传递...

楼主(2015-04-09):
做一个数据服务端的程序,一个采集程序运行,采集传感器传来的数据 ,用网页显示数据,网页和采集程序之间如何传递数据。第一次做这块,没啥头绪,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http://www.cnblogs.com/fx2008/p/4317368.html

http://blog.csdn.net/xuing/article/details/66883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
http://www.cnblogs.com/fx2008/p/4317368.html

谢谢,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不只局限于串口数据,也可能是通过网络传输的数据。

网友:
放数据库中

楼主:
如果不放数据库有什么其他方式吗?

网友:
CGI 字数补丁

网友:
json +nodejs     其实数据库最好,后期可以做各种处理  安装 mysql  其实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放数据库有什么其他方式吗?

memcached redis之类的
但是一断电,数据就没有了。
或者干脆出点钱找人做做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mcached redis之类的
但是一断电,数据就没有了。
或者干脆出点钱找人做做算了。 ...

没钱只能自己做

网友C:
对于电工我推荐学习golang,像楼主这种问题分分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电工我推荐学习golang,像楼主这种问题分分钟解决

求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