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工作正常,但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5-04-09):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Connected
Setting Vdd source to MPLAB ICD 2
ICDWarn0020: Invalid target device id (expected=0x13A, read=0x1FF)
...Reading ICD Product ID
Running ICD Self Test
...Passed
MPLAB ICD 2 ready for next operation

用的ICD2.5,自检通过,工作正常,但找不到芯片,烧写引脚连接正常,不知道什么问题,换个其他的板子可以烧录成功。
有经验的大神可以告诉我吗?

楼主:
怀疑是单片机坏了,但为什么又工作正常。。。

网友:
是烧写器认不了你的IC,看一下IC是由烧写器供电还是电路供电!!!!还有看一下接线是否正常!有可以接触不良!

网友:
遇到过一次,用带自供电的Jlink烧写器可以,但如果pcb版接入电源,再从swim口烧写程序就不行了(未烧写程序pcb板供电是可以烧录的)  单片机型号stm903,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你的IC编程脚,是否链接有电容或其他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