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的TKStudio怎么导入 uvproj文件,Uv2的可以, uvproj不行

楼主(2015-04-09):
ZLG的TKStudio5.0怎么导入 uvproj文件,Uv2的可以, uvproj不行!!

网友A:
出5.0了?不是4.5就不开发,4.5可以导入

楼主:
不行,提示以下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5.0了?不是4.5就不开发,4.5可以导入

确定4.5可以导入uvproj?

网友:
看不了图片

网友:
4.6的百分百能导入,真的出5.0了?

网友:
为毛线要用tkstudio

网友:
tkstudio 老早就停止更新了。

网友:
楼主不要那么纠结了,搞一台电脑不要联网的专门做开发用的,那些什么keil MDK,什么AD 都不会去查你了

网友:
我的TK 4.6的版本,导入UV4的项目文件没有问题的呀,好像最新就4.5吧, 因为J- Link 盗  版问题,ZLG停止 开发了呀

TKStudio V4.6.0.3796         (2012-05-15)
1.        添加Mips工具链
2.        ARM、AVR、CCORE修正硬件调试时忽略断点运行功能
3.        调整反汇编窗滚轮行为
4.        修正文件修改断点丢失问题
5.        改善在线更新下载速度
6.        添加PIC32、君正、MIPS M4K、NetLogic MIPS AU1XXX、Nuvoton的M0516系列芯片、Energy Micro芯片、富士通芯片

网友:
LZ还是放弃TKStudio吧,ZLG已经停止更新,TK也只是个外壳而已,还要装编译器,这样盗版的还是盗版
如果用GCC的话也有其他的IDE

网友:
不了解,只知道当年ZLG迫于国内软件行业大环境的压力,终止了这个软件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