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制作“基于FPGA控制的四轴”的冲动或者经验呢?

楼主(2015-04-09):
做个调查,看看多少人有类似的想法。

篡几个人一起,边学习边制作,互通有无互相商量,想参与的人举手

网友:
我觉得没什么优势,最后要用核的话跟MCU就类似了

网友A:
用FPGA算法是难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PGA算法是难点。。。。

算法可以用论坛里开源的,但是落实起来难度较大,代码转换是一方面,FPGA的资料也比较少。所以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
FPGA成本太高了吧,也没什么优势啊

网友:
做这种东西MCU资源够用就行了,用FPGA等于大炮打蚊子。除非你是搞高端无人机,准备用在军工或者航空工业级别。

网友:
为什么要用fpga呢?lz说说理由

网友B:
还不如把钱花在好的传感器上。

网友:
在这种四轴里用FPGA好处是什么呢?总不能是为用而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把钱花在好的传感器上。

赞成,用个好的陀螺,好的气压,比上FPGA有现实价值啊

网友:
fpga难度太大,不太现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把钱花在好的传感器上。

好的传感器可比一般的fpga芯片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传感器可比一般的fpga芯片贵多了

个人觉得钱花在这个方向上值

网友:
用FPGA最终也是用FPGA内嵌的MCU. 唯一的优势是速度快,不过四轴不需要那么快,所以没有必要。

网友:
如果是为了学习fpga我觉得可以

楼主:
四轴的控制比较简单,调试环境也容易达到,所以我觉得用四轴学习控制比较适合啊。
而且FPGA的扩展性比较好,以后方便集成别的功能,也容易移植到别的平台。
现在难的就是移植算法和工具使用,慢慢摸索吧

网友:
可以一起啊,做玩具类的四轴,当然是大炮打蚊子,但是把四轴左成个飞行机器人平台,有了fpga的拓展性和高效性,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算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