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款扫地机Proscenic COCO的介绍页面说可以检测尘盒...

楼主(2015-04-09):
今天看到一款扫地机Proscenic COCO的介绍页面说可以检测尘盒是否已经满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拆过,讲解下原理呗!没有想明白!

网友A:
我猜是检测吸力大小

网友:
有传感器的

楼主:
超声波?红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检测吸力大小

这个能检测?

网友B:
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接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东西,是不是接近开关?

额,好吧!

网友C:
应该是通过电流大小来判断吧,满了电机超负荷运转,电流会大很多。一般的普通的家用吸尘器上面也有个红灯用来显示尘袋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过电流大小来判断吧,满了电机超负荷运转,电流会大很多。一般的普通的家用吸尘器上面也有个红灯用 ...

额,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通过电流大小来判断吧,满了电机超负荷运转,电流会大很多。一般的普通的家用吸尘器上面也有个红灯用 ...

我的松下的最一般的吸尘器没有一个灯,倒是有个指示吸嘴被堵住的窗口

网友(2015-06-17):
开发的人越多,成本越容易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