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联发科的GPRS手机方案?

楼主(2015-04-09):
如题,有没有小封装的GPRS方案?大概10*20mm

网友(2015-05-10):
问联发科不就行了

网友:
看看有方科技的M660吧

网友:
华禹貌似有

网友:
我有在做

网友A:
可以考虑SIMCOM的SIM800C,比有方的还小。
最近正好用它做了一款迷你定位器,加上单片机、GPS模块,整个PCBA尺寸是30*50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SIMCOM的SIM800C,比有方的还小。
最近正好用它做了一款迷你定位器,加上单片机、GPS模块,整个PCB ...

为什么不用808一体模块,成本更有优势,体积更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808一体模块,成本更有优势,体积更小

天线部分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808一体模块,成本更有优势,体积更小

SIM808模块的GPS没有独立电源控制,打开GPS后模块不能进入睡眠模式。不适合低功耗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808模块的GPS没有独立电源控制,打开GPS后模块不能进入睡眠模式。不适合低功耗的应用。 ...

sim808的GPS是不是只能连续运行?如果要间断的获取信号,只能间断开关模块的电源达到低功耗效果?但这又要冷启动,重新定位很费时。。。
ublox有休眠的功能吧?
也正在纠结的选择中。

网友(2015-08-13):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SIMCOM的SIM800C,比有方的还小。
最近正好用它做了一款迷你定位器,加上单片机、GPS模块,整个PCB ...

你这板子挺小巧,功耗如何?有没有配套的外壳?也想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