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rf51822 SDK和S110版本的配合问题

楼主(2015-04-09):
如题,看到官方的sdk和s110协议栈有好多版本
已经换了好多种版本组合,烧进去后手机始终无法搜索到nrf51822,不知道是不是协议栈和sdk的例程版本搭配的不对,已经卡在这儿好几天了,求大侠解惑

网友A:
全用最新的就是了,比如SDK用7.1的,s110也用7.1的,目前我就是用这两个,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用最新的就是了,比如SDK用7.1的,s110也用7.1的,目前我就是用这两个,没问题的 ...

现在最新是8.0了,看怎样配合看nRF51 SDK release notes文件就清楚了
因为还有芯片版本配合问题和keil的配合问题
一个不配合也用不了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个板子,看来也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是8.0了,看怎样配合看nRF51 SDK release notes文件就清楚了
因为还有芯片版本配合问题和keil的配 ...

keil的版本也要注意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用最新的就是了,比如SDK用7.1的,s110也用7.1的,目前我就是用这两个,没问题的 ...

请教一下  你用的keil是什么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最新是8.0了,看怎样配合看nRF51 SDK release notes文件就清楚了
因为还有芯片版本配合问题和keil的配 ...

你说的芯片版本是这个么?

这几个版本应该怎么选啊?

网友C:
Nordic的这个的确是比较复杂,直接给你上个官方的文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Nordic的这个的确是比较复杂,直接给你上个官方的文档吧。

万分感谢  回去照着文档整整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回去照着文档整整试试

就在刚刚,官网有更新了最新的。

你命好:)

楼主:
封贴  该死的供货商没有告诉我模块上没有使用外部晶振   协议栈初始化的地方改一下使用內部晶振就可以了

网友(2015-07-25):
看看这个文档,串口例程收发数据只能20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