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加湿器 软件调节雾化量大小问题

楼主(2015-04-10):
(图片)

楼主:
请教下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

楼主:
如果通过软件,如果控制J4处,从而实现雾化量大小的调节 谢谢

网友A:
我以前用过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过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你好,原理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请教下 他这个滑动变阻器这里,如果我不要滑动变阻器 应该如何控制这个雾化量大小的呢?我现在就是需求2个档位。电阻取值 不同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原理和你这个差不多,就是请教下 他这个滑动变阻器这里,如果我不要滑动变阻器 应该如何控制这个雾 ...

你先用电位器调节雾化量到你想要的大小,然后取下电位器,用万用表量一下它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电位器调节雾化量到你想要的大小,然后取下电位器,用万用表量一下它的阻值。 ...

嗯嗯, 你画的这个电路能讲解下他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A:
单片机2个IO口控制,1、同时为低,关闭输出,2、L为高,H为低,开低档,3、L为低,H为高,开高档,4、L为高,H为高,可以设置为3档,也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2个IO口控制,1、同时为低,关闭输出,2、L为高,H为低,开低档,3、L为低,H为高,开高档,4、L为高 ...

请教下 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当GPIO_HUMI_1为高电平时候,Q9导通,Q16的基级为低电平,从而Q16导通,从而J12两端电阻为R62。当GPIO_HUMI_2为低电平时,Q15截止,Q17基级悬空,Q17不导通。从而J12的电阻就为R62。

但是我有个疑问  会不会Q9导通后,Q16的E B级没有导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2个IO口控制,1、同时为低,关闭输出,2、L为高,H为低,开低档,3、L为低,H为高,开高档,4、L为高 ...

如果加湿器供电是28V,而这个SS8550最大的CE为25V  三极管会不会被烧坏呢?

网友:
SS8550 CE极好像是大于45V,你要查一下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 工作原理是不是这样。当GPIO_HUMI_1为高电平时候,Q9导通,Q16的基级为低电平,从而Q16导通,从 ...

接到J4上的线是分了方向的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J4上的线是分了方向的不能接反,接反后就不能导通。

我就是在这个SS8550资料里面看到的他的CE 只能是25v

网友:
以前也折腾过这玩意,现在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这个SS8550资料里面看到的他的CE 只能是25v

CE是25V,但28V不会全部加在CE极的,它有串电阻分压的。

网友:
好东西,正需要啊

网友(2018-05-10):
感谢分享  MARK 超声波加湿器 软件调节雾化量大小问题

网友B(2019-02-20):
刚遇到一个软件调节雾量的加湿器。跟楼主这个原理图差不多。不出雾,测试光耦1脚PWM 100Hz。测量可调电阻1、3脚断路。可调电阻在这里什么作用?

网友:
mark雾化片加湿器

网友:
雾化片加湿器,标记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遇到一个软件调节雾量的加湿器。跟楼主这个原理图差不多。不出雾,测试光耦1脚PWM 100Hz。测量可调电阻1 ...

可调电阻断路,已解决。

网友(2020-11-28):
雾化片加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