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摄像头采集

楼主(2015-04-10):
    最近打算做av摄像头的采集,我的理解:av摄像头的一场时间大约几十us,如果用ad采集的话,假设转换时间为1us,一行也只能采集几十个像素。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麻烦大家帮忙解答下~~   对于一些采集卡采集到640*480的分辨率,请问一行是如何采集到这么多像素点的呢?

网友A:
采集卡最少都27M的采样率。
直接用TVP5150吧,ADC采下来后还要做行场同步分离和色解码,很复杂的,TVP5150都帮你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卡最少都27M的采样率。
直接用TVP5150吧,ADC采下来后还要做行场同步分离和色解码,很复杂的,TVP5150 ...

stm32的ad转换时间是1.17us,相对采集卡太慢了呀。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的ad转换时间是1.17us,相对采集卡太慢了呀。

谢谢~

视频STM32搞不定的,别说ADC直接采了,就算TVP5150送过来的数据都来不及处理,必须上DSP或Cortex-A7以上的ARM。

网友:
用芯片吧

网友:
没有用FPGA,DSP芯片的方案, 不太可能吧

网友:
用专用芯片,省时省力

网友:
SAA7111+FPGA,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配合SONY的CCD,效果超好

网友:
接楼上,最重要的是,时延非常小,适合实时图像跟踪

网友:
考虑使用专门的芯片 FPGA之类的 适合实时图像采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STM32搞不定的,别说ADC直接采了,就算TVP5150送过来的数据都来不及处理,必须上DSP或Cortex-A7以上的 ...

严重同意。高速ADC+DSP+FPGA.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网友:
采集D1 8bit数据线 时钟至少27M  建议选用现成的解码芯片   TVP5150    或者是Techwell的

网友:
LM1881模拟视频的同步分离信号。以前的智能小车用的这个。

网友:
分辨率高的话,只能DSP,FPGA,Buffer。

网友(2016-08-15):
楼主,这个AV摄像头最终使用是什么方案的,可否指点一下的,我先在要用它来进行图像抓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