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设计会不会有问题(开关机及内外电切换电路)?

楼主(2015-04-10):
说明:这是一个电池供电的,可以使用外部电源(DC5V或者12V)充电设备。
设备工作状态有待机状态(系统完全断电)充电状态,和工作状态(SYS1上电)。
锂电池充电芯片型号BQ24192,带电源输出路径。
外电可以通过锂电池充电芯片到SYS输出。
电池也可以通过锂电池充电芯片到输出。

关机:待机状态时Q1关断,SYS1掉电,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
开机:按下KEY,SYS1上电,MCU上电,当MCU_IO监测到一个长按键时,MUC输出一个高电平,使HOLD保持高,SYS1保持上电。
充电:关机状态下充电时,外电通过D1到3.3V的LDO给MCU上电,MUC控制LED显示充电状态。

请大家帮看看,这个方案是否存在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
标题不合格

网友A:
请教一下,按键按下的时候SYS1上电,那MUC是如何上电的,通过Q2?还有充电的时候,要开机MCU又是哪里供电。(可能我还没完全看懂你的电路,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按键按下的时候SYS1上电,那MUC是如何上电的,通过Q2?还有充电的时候,要开机MCU又是哪里供电。 ...

1.SYS总会有一个电压,来自电池或者外电,原理见BQ24192的应用电路。
电池供电时,当按键下Q1,Q2导通,MUC就上电了。
2.待机状态下,SYS1掉电,MCU掉电。外电接入的时候Q2截至(防止电压反灌),外电通过一个二极管到3.3V的LDO给MCU供电,显示充电状态。
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了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1.SYS总会有一个电压,来自电池或者外电,原理见BQ24192的应用电路。
电池供电时,当按键下Q1,Q2导通,M ...

电池供电的时候按下按键Q1、Q2导通,其中Q1是MOS导通,那么Q2是怎么导通的,通过Q2的二极管?待机给MCU供电是为了防止电压反灌用二极管也可以解决了吧,这么说Q2就没有当mos管使用过,是不是换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2.待机状态下,SYS1掉电,MCU掉电。”
“关机:待机状态时Q1关断,SYS1掉电,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

待机时MCU掉电,Q1怎么关断?

关机是关机,低功耗是低功耗,待机未必就是低功耗,LZ描述的几个状态很让人迷惑,

充电只能在关机状态吗?

外电是怎么给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供电的时候按下按键Q1、Q2导通,其中Q1是MOS导通,那么Q2是怎么导通的,通过Q2的二极管?待机给MCU供 ...

外电掉电,SYS1上电,Q2的导通有一个过程,通过体二极管弱导通后Vgs大于导通电压,Q2完全导通。Q2用mos管没用二极管是因为mos管工作时的压降比较低,因此电流损耗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待机状态下,SYS1掉电,MCU掉电。”
“关机:待机状态时Q1关断,SYS1掉电,系统进入低功耗模式。”

那我重新说下这几个状态吧
可能是我把低功耗和关机混淆了
这个设备就有关机,工作和充电模式
关机和工作状态下都可以充电的。
外电是通过BQ24192给电池充电的。
BQ24192带有电源输出路径SYS,电池和外电都可以通过BQ24192的SYS输出电压(3.5V-4.2V)我用这个输出来做系统供电,即草稿图上的SYS。
我说的待机状态是关机状态。
关机状态下:SYS1掉电,整个系统掉电,不只是MCU掉电。
在关机状态下充电,需要在外电接入的同时,给MCU上电,来显示充电状态(控制LED显示)。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理解如下
开机,非开机状态下若按动按键且为有效长按键,则MCU输出信号,系统上电进入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下,系统正常工作,若接有外部电源则其通过充电芯片向锂电池充电;
关机,所有器件掉电,此时若接入外部电源,则通过充电芯片向锂电池充电,同时MCU上电显示充电状态;

前面问到怎么关机的?
每当按动按键SYS1即获得电源供给,若长按有效后再接通电源是否更稳妥,GPRS的峰值电流可不小,
SYS始终有电源输出(按LZ所述理解为只要接入外部电源即开始对锂电池充电),
那为何又单独引出外部电源通过LDO向MCU供电,直接从SYS引不更好吗,LDO的压降也小了许多,

网友C:
“关机状态下:SYS1掉电”

如果用户此时不断的短按开机键,与SYS1连接的模块将反复通断电,这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状态下:SYS1掉电”

如果用户此时不断的短按开机键,与SYS1连接的模块将反复通断电,这不太好。 ...

明白你说的意思,谢谢您的提醒。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软件优化,只要按键按下就把HOLD置高,使SYS1一直上电。
一段时间内,没有检测到长按键,在把HOLD置低。以减弱您所说的重复上电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不合理利用BQ2419x 本身的功能?
Vbus有电时,REGN就会有5~6V输出

您说的应该是可行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理解如下
开机,非开机状态下若按动按键且为有效长按键,则MCU输出信号,系统上电进入工作状 ...

这个电路主要是参照论坛里,一键式开关机电路设计的。
关机时通过软件实现的,开机时MCU使HOLD置高,使SYS1保持上电.关机时即使HOLD置低,SYS1掉电。
实际中SYS1到GPSRS加了一个电子开关。当SYS1稳定了才给GPRS上电。
关机时,MCU也是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