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V/3A输出的buck芯片介绍

楼主(2015-04-10):
主要想找一款电源芯片来替代G5795.设计目标:DC12V输入,5V/3A输出。
G5795的参数:4.5V-24V电压输入。5V输出。3A恒定输出。效率高,95%左右。批量价:0.9RMB。

麻烦各位坛友推荐!

网友A:
为啥要替换?Tps5430可以用但没这么便宜

网友:
MP2307,目测可以,价格未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替换?Tps5430可以用但没这么便宜

这是台湾那边的价格,暂时我在国内这边还没找到这么好的价格。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兼容MP2307的,连图纸都一模一样

做车载USB充电器

价格差不多就行。主要是好买。兄台有没有渠道介绍?

网友:
G5795跟MP2303有什么区别,我看电路图一模一样啊!

楼主:
最好拿了MP2307DN和ETA1485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