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dle为什么这么省电?

楼主(2015-04-10):
最近买了款全新的kindle,很惊讶它的低功耗,每天看两个小时可以坚持一个月,它的电池只有890mah。虽说它的屏幕不翻页不耗电,但它还在运行着linux系统啊。linux在待机的时候有这么省电吗,飞思卡尔的其它片子也这么省电吗?

网友:
墨水屏,不更新内容不耗电

网友A:
其实我也好奇,手机如果采用“离线模式”(关闭射频)并关闭显示,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网友B:
墨水屏出了省电外,还有什么其他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墨水屏出了省电外,还有什么其他性能?

长时间使用对眼睛刺激小吧

网友:
睡眠->触控->唤醒->更新->睡眠->只有更新那一刻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也好奇,手机如果采用“离线模式”(关闭射频)并关闭显示,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

来了电话也不用通知你(关闭射频还怎么通知),那,这手机还有什么用?

网友C:
MCU深度睡眠,应该是在ua级别的耗电。你可以算下你总共刷新了多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深度睡眠,应该是在ua级别的耗电。你可以算下你总共刷新了多少页

确定是深度睡眠?它的linux系统唤醒很快的,linux系统在睡眠状态耗电也是ua级别吗?如果不带操作系统这个问题还好分析,但现在是在linux下运行,就算它睡眠,难道linux就不再耗电了吗?所以这个问题不太好分析。

网友D:
我这个就挺费电的   每天看会  也就一周就没电了  咋回事呢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E:
kindle的背光属于大的耗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个就挺费电的   每天看会  也就一周就没电了  咋回事呢   能指点一下吗 ...

wifi关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kindle的背光属于大的耗电源。

这个没有背光

网友:
我也一直很好奇这个问题。

网友:
其实MCU本身耗电很少的,即使是跑LINUX操作系统,毕竟不是像手机一样性能很高的片子。再加上也没有各种耗电大的部件,墨水屏又很省电,所以功耗就很低了。

网友:
关键一点Linux 还是在SDRAM里面跑的,SDRAM功耗也不小

网友F:
这个而且不是一般的Linux,是amazon定制的android。

网友:
恩  我试试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而且不是一般的Linux,是amazon定制的android。

kindle就是跑的linux.跟安卓无关,第一代kindle发布的时候安卓几乎才出世

网友:
我的一周没问题,没楼主那么省电。

网友:
刚刚测了一下安卓手机的电流,飞行待机2.9MA,正常待机4.XXmA,有网络是有跳动的只能来做参考;
按照这个结果看,900mAH/3=300H = 12D,手机的附加功能太多,飞行下后台也是有程序运行的,阅读器应该好的多;
有这样的结果应该不至于很惊讶才是

网友:
记得过年时,KPW竟然充电一个晚上,都充不进电,吓死我了。。。
折腾了半天,原来是天气太冷。把它藏被窝里,满血复活~
Kindle看PDF弱了点,否则ipad这个游戏机,真要被Kindle系列抢去大部分市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定是深度睡眠?它的linux系统唤醒很快的,linux系统在睡眠状态耗电也是ua级别吗?如果不带操作系统这个 ...

我们现在安卓的系统能做到0.9mA的待机电流。理论上linux应该还要好一些。特别是针对特定硬件优化过的系统应该更省电。

网友(2015-11-19):
买了KPW3后好后悔,看PDF简直就是受罪!
但是看个小说漫画什么的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