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Mix_ISP v2.3 无法烧写

楼主(2015-04-11):
1、从官方淘宝买了328的板子,下载了最新的LGTMix_ISP v2.3 软件。
2、仿真器刷了最新的固件。
3、打开ISP软件能正确识别芯片
4、点烧写后,提示
“FLASH数据回读比较出错”

ps. 仿真器是以前从阿莫邮购部买的。

网友:
你是否关掉其他的软件,比如说IAR AVR,要关掉,再打开LGTMix_ISP v2.3,否则会冲突的。

楼主:
所有软件都关掉了
我还专门弄了个虚拟机,在纯净xp环境下,也是相同的错误。

楼主:
在 avr studio 6.2下能正常仿真,但用 avr studio的软件下载时,也提示错误

网友:
同样问题,还没解决。

我没试调试功能,直接ISP就出问题。

我的进度条只能去到50%就出错了,工具应该和楼主一样,老版调试器,有升级跳线和电源跳线的。

楼主:
可能是调试器的问题,准备买个新的调试器

网友:
还有:目前配置位不能设置,

勾选“自动烧写”后点“烧写”按钮软件就自己退出了。

楼主:
我的也一样

网友:
再有:

328E的字标和封装模具的参考点的位置感觉有点怪,不太好看哪个是PIN1.

出问题时我就怀疑下是不是芯片焊反了,但当仔细看后我也认不出PIN位。

楼主:
怀疑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一块,还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应该是仿真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一块,还是同样的问题

兄弟,你手真快,

相当有实干精神,佩服下。

如果真是仿真器问题???

硬件没看到太大变化啊。

楼主:
我又换了一块芯片,现在能正常下载了,连着2块芯片是坏的 这运气太差了。

楼主:
老版的仿真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下载时,SWD接口的1、3、5 还有GND 一定要连接

网友:
我的没解决,一直是简易牛角座10P排线连的。

排线也换了两条,情况相同。

楼主:
试试用杜邦线
板子另外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用杜邦线
板子另外供电

连reset线了么?

楼主:
要连 reset 线

网友:
TO:18,19楼。

谢谢,问题解决啦,就是片子的问题。换完立马爽了。

我一直用10P排线,现在可以用了,应该没问题了。

小板上跳线选择3.3V,由于是老版调试器其实可以供电的。(注意电压选择,别把调试器搞挂了,之前旺旺沟通过,说是如果要5V,需要改下调试器的)

再次谢谢楼主,走在前面解决问题。换个片子几分钟,貌似我又变懒了

编辑:错别字

网友(2015-05-12):
被我搞死的片子基本都是这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