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自动格式化C代码的批处理工具,自动规范代码

楼主(2015-04-11):
很早前依据论坛里的代码格式化工具astyle,研究了下参数,做了两个批处理小工具,规范代码格式挺好用的:)    (win7我没测试过,原谅我的落后吧......)

使用方式:
1 . 将代码格式化软件astyle文件夹目录 astyle中文支持\AStyle_1.24_windows_modified\astyle\bin  下的astyle.exe 放到系统盘  WINDOWS\system32 文件夹中
2.  将两个批处理工具放到代码根目录下

双击代码格式化后,会自动将当前目录以及子目录下的.c,.cpp,.h文件按照相应的参数格式化,并自动生成后缀为.pre的备份文件。如果不需要此备份文件,双击pre_del.bat后,会自动的删除所有的备份文件。

代码格式化效果对比如下:

1.  格式化前

2. 格式化后

这样子代码就自动对对齐了,就算是用记事本打开,也依然是对齐的

网友:
感谢分享!下的试试.

网友:
好工具,顶一个

网友:
看起来效果非常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自动格式化C代码的批处理工具   不错 试试  其他情况

网友:
这个工具不错,谢谢

网友:
对于一个有强迫症的人,看别人退格跟狗啃似的代码,简直太方便了.
谢谢.

网友:
挺好的,我也试下

网友:
谢谢,对于代码强迫症的猿类来说,最好不过了,比如我。呵呵。

网友A:
  我的系统是win7,测试了下
截图:

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的不对,那个exe设为兼容模式和管理员运行都不行的。

更新:我的系统是跑在MAC上的win64位虚拟机,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B:
一直使用 notepad++ 加astyle插件  鼠标点下 就全部整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使用 notepad++ 加astyle插件  鼠标点下 就全部整齐了。

  我也再用notepad++这个编辑器,还没用过这个插件,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使用 notepad++ 加astyle插件  鼠标点下 就全部整齐了。

  我在notepad++的插件管理器中找不到你说的插件啊

可以告诉我如何安装你说的那个插件吗?先谢谢。

网友:
软件不错,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系统是win7,测试了下
截图:

呃,可能是64位下跑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可能是64位下跑不了??

   我手动运行那个exe是可以执行的,不知道是不是win64系统的脚本不同。

网友:
gg=G
VIM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notepad++的插件管理器中找不到你说的插件啊

可以告诉我如何安装你说的那个插件吗?先谢谢。

  google了下,手动安装成功了,使用了下,很好用。
  谢谢介绍这个插件。

网友:
下来看看灵不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notepad++的插件管理器中找不到你说的插件啊

可以告诉我如何安装你说的那个插件吗?先谢谢。

要手动安装的  下载链接在这里 https://code.google.com/p/nppast ... ip&can=2&q=
传上来。解压 然后把NppAStyle.dll 文件复制到 .....\Notepad++\plugins   目录下  重新打开 notepad++  就可以了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手动安装的  下载链接在这里 https://code.google.com/p/nppastyle/downloads/detail?name=NppAStyle_b ...

谢谢!我也试试。

网友:
VCS就用不了咯

网友:
好厉害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使用 notepad++ 加astyle插件  鼠标点下 就全部整齐了。

呵呵, 正解

网友:
用Eclipse CDT来格式化代码也很不错,风格选项很多,而且可以只格式化选中部分。

网友(2016-07-26):
很好用,感谢分享

网友:
我一般用VS 的 alt-F8

网友:
http://web.chacuo.net/formatc 用这个网站也可以自动格式化

网友:
楼主好人啊,感谢!

网友:
这个效果其实不错的,推荐一个更方便的,slickedit

网友:
强迫症,有用呀,收藏

网友(2016-09-23):
先收藏,可能以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