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米之类的近距离通信,有什么好方案

楼主(2015-04-11):
用在玩具上面的,不用蓝牙不用NFC不用红外线不用超声波不用RFID,只需要在两米范围内才建立双向通信,通信速率600bps都可以,成本尽可能低,最好有现成模块。请问各位有什么建议,先谢过了

网友:
433的模块就可以

楼主:
433模块通信距离太远,不知道怎么调近,嘿嘿

网友:
啥都不用你想搞啥,2.4G的RF可以吗

楼主:
2.4G的可以啊,但是怎么调才可以让它只在2米左右的范围内才允许通信呢

网友:
2.4G的模块,把发射功率调低,接收灵敏度调低试试看。没试过,之前做都是尽量调远……

网友:
真是千奇百怪,多怪事.距离远了,还不讨好

楼主:
设想是两个玩具靠近时开始互动,所以距离近了感觉才合理

网友:
433/315的接收灵敏度降低点。两米内有效,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参考优彼的设计

楼主:
蓝牙的成本比较高,而且事先得配对,比较麻烦,这玩具要求是要和任意一个互动的。

楼主:
市售的433/315模块可以只改变电阻电容来调节距离吗?可以的话倒是挺方便的,还不怕干扰家用路由器无线键鼠什么的

楼主:
刚刚百度了一下,优彼的设计,是用红外线来遥控的,可惜红外线在这上已经用做其他用途了,没办法再用于两玩具间的通信了

网友A:
双音多频 怎么样  声波传输

网友B:
nRF24LE1 集成MCU和2.4GRF 4级功率可调,最低好像是-12dbm ,两三米的样子,  成本5 6 块 OTP的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音多频 怎么样  声波传输

这玩具有电机有喇叭,声波传输怕受到干扰,还是倾向于使用无线射频的方式

网友C:
可见光载波吧,随便加个装饰灯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nRF24LE1 集成MCU和2.4GRF 4级功率可调,最低好像是-12dbm ,两三米的样子,  成本5 6 块 OTP的更便宜 ...

谢谢,我找一下这个资料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见光载波吧,随便加个装饰灯就能用了。

到了户外就用不了了啊

网友D:
红外。。。。。。。。。。。。。。。。。。。。。字数补丁

网友E:
nRF24L01 试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字数补丁

户外用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 试试怎么样

之前用软件把功率调到最低最低,还是远远超出两米

网友F:
2.4G,天线弄差点,功率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2.4G,天线弄差点,功率低点。

2.4G买的是模块,PCB天线,不知道怎么把信号弄差点。软件功率已经调到最低了,距离还是挺远的

网友E:
nrf24L01,连续通信,测量通信成功率呢,持续发,2m左右应该不会100%,能否用这个方式测出距离呢。

网友D:
瞎说。。。。。。我的玩具都可以做的到。

网友G:
芯片里面有没有可以读AGC或者RF的强度值,软件来控制机器的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nrf24L01,连续通信,测量通信成功率呢,持续发,2m左右应该不会100%,能否用这个方式测出距离呢。

这办法不错,谢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瞎说。。。。。。我的玩具都可以做的到。

阳光下红外线通信的性能变得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里面有没有可以读AGC或者RF的强度值,软件来控制机器的动作.

以前看过哪个2.4G芯片可以读信号强度的,忘了是什么型号了。24L01好像是没那个寄存器可供读取。

网友:
nRF24L01比较适合

网友:
设置一个数据返回延时比较程序,距离和时间成正比

网友H:
低频,125k,汽车上的pke,可以感应距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光下红外线通信的性能变得很差

我记得以前做过红外摇控,阳光下一样好用,接收模快有两种,一种是直接输出电平的,一种是加了个电容的,效果不一样,具体哪个好我也忘了,好久没做了,可以试试的

网友:
要成本低的,应该是量大的产品,推荐用国产2.4G 的RFIC 吧,比如BK 的  BK24XX 系列的,芯片几毛钱一个,将天线Onboard,通过RSSI 值、相互通讯的丢包率等手段可以比较准的判断距离。
不一定要限制2米的通讯距离的,手法很多。神马433M、蓝牙的东西不实际,成本太高了,我们出一对这样的PCBA成品给玩具厂可能就是4元左右的价格,控制好成本才能赚钱、才能生存、才能做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低频,125k,汽车上的pke,可以感应距离的。

这个方法可行,433M的东西可以通过调节灵敏度来调节距离。

楼主:
PKE,这个看起来挺适合的,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射频模块,模块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2018-05-31):
汽车PKE,有成熟的方案,发射和接收部分

网友:
这种要廉价 2对红外就好了啊  便宜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想是两个玩具靠近时开始互动,所以距离近了感觉才合理

检测RSSI搞定的事情要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
PKE方案,这个距离最靠谱

网友:
好奇怪的要求。调远了难,调近了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