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假大家程序里面的数据和程序是如何分开存放的?

楼主(2015-04-11):
现在有一个程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表格(需要实时查表),并且该表格会随着不同的产品而变化。
不清楚如何能把 程序和数据单独分开,并且能单独刷写。

谢谢大侠。。

网友A:
这种时候不是要加外部存储器吗

网友B:
为什么不一起刷?一个程序一个表格不行么?

网友:
单独加一个外部的存储器

网友C:
一片eeprom搞定,或者用内部flash模拟

网友:
在数据和程序间加一个虚拟层,程序对虚拟层操作,不直接操作数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时候不是要加外部存储器吗

速度会不会慢,因为要实时查表。
而且貌似很多mcu现在不支持外部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一起刷?一个程序一个表格不行么?

因为想固化程序,不同的产品只更改数据那部分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片eeprom搞定,或者用内部flash模拟

eeprom速度太慢啊。

现在在100us中断中实时查表

网友:
铁电存储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eeprom速度太慢啊。

现在在100us中断中实时查表

也可以用铁电呀...,
但通常正确的做法是,上电的时候就把需要的数据读到RAM中, 这个跟你100us中断实时查表 跟 EEPROM读取数据太慢有什么关系? 随变你怎么中断都行,
即使你在运行中参数有修改, 先直接修改RAM中的参数, 最后在掉电的时候,再把新的数据刷到EEPROM中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用铁电呀...,
但通常正确的做法是,上电的时候就把需要的数据读到RAM中, 这个跟你100us中断实时 ...

表格非常大啊,ram不够用

网友D:
内部flash足够大, 且支持地址直接访问的话, 就直接固定一块区域放数据, 读写数据

如果内部区域不够大, 且需要读取速度要求很高, 可以加片外ram, 将数据load到片外ram再查

如果速率要求其实没那么高, 直接spi_flash, 时钟设快点也行.

网友:
这么多数据运行虚拟机?
可否从数据的特征上运用算法压缩一下?

网友E:
这个表格每次查时需要从头到尾遍历一遍?

网友F:
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程序就是这么做的,很简单的,链接配置里把参数放到特定的地方就好。最好先规划一下flash的使用。参数最好结构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有关系,我现在的程序就是这么做的,很简单的,链接配置里把参数放到特定的地方就好。最好先规划一下flas ...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部flash足够大, 且支持地址直接访问的话, 就直接固定一块区域放数据, 读写数据

如果内部区域不够大, 且 ...

现在就打算按照你说的“内部flash足够大, 且支持地址直接访问的话, 就直接固定一块区域放数据, 读写数据”。

但现在不确定直接刷写这一段flash 会不会有问题?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格每次查时需要从头到尾遍历一遍?

是的,线性差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打算按照你说的“内部flash足够大, 且支持地址直接访问的话, 就直接固定一块区域放数据, 读写数据 ...

一般芯片都会支持iap写入

网友G: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程序和数据分开烧录,对吧?

网友:
外扩存储设备吧

网友:
1 - 频繁变更。          外部存储器
2 - 内部Flash大,不变更。 内部Flash

网友:
一个索引表最后会乱的。 采用多级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程序和数据分开烧录,对吧?

是,
而且尽量程序和数据都是在一片flash上面

网友:
表格单独保存到flash   程序初始化过程中读取表格  还原数据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