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的FPGA核心板,请高手多虐

楼主(2015-04-11):
第一次搞BGA也是第一次搞4层板,高手多虐

网友A:
看到楼主原标题“GPGA”,应该确实是第一次

网友B:
看了一下,第一次画能这样已经很好,虽然有问题。
铜皮已经电源的处理还可以优化。
晶振部分的开槽这个问题相当致命,已经切到小鸡鸡了。

网友C:
楼主的库的3d挺漂亮。能否把库给我传一份。995207301@qq.com

网友:
多搞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第一次画能这样已经很好,虽然有问题。
铜皮已经电源的处理还可以优化。
晶振部分的开槽这个问题 ...

什么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原标题“GPGA”,应该确实是第一次

手一抖把G当成F按了,发出去的时候已经改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库的3d挺漂亮。能否把库给我传一份。

我的库比较的乱,我把库分成了 IC  RC L  DIODE  Connector 五类,有3D封装的不足20%只有我用到的做了,所以就告诉你弄3D封装的方法吧
http://www.3dcontentcentral.cn/Default.aspx
http://bbs.21dianyuan.com/174773.html

网友B:
你的晶振那里有一圈Keepout Layer ,已经切割到线了。
晶振部分线路的处理个人感觉有点多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晶振那里有一圈Keepout Layer ,已经切割到线了。
晶振部分线路的处理个人感觉有点多余了。 ...

打样之前会把KEEP_OUT去掉的,那个是用来限制覆铜用的,还想请教下晶振那边如何处理比较合适?

网友:
第一次画板,注意管脚电源极性!!!

我有过教训,废了一版。

网友D:
画的不错,又是45°又是任意弧线,统一下更好,晶振怎么有两个电源引脚,另外一个不是NC吗?这种封装的晶振比7050的好在哪?JTAG线可以走底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样之前会把KEEP_OUT去掉的,那个是用来限制覆铜用的,还想请教下晶振那边如何处理比较合适? ...

用个贴片有源晶振靠近芯片引脚放置就好了,在输出引脚串联一个电阻吸收反射,估计你的板子对时钟要求不是很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个贴片有源晶振靠近芯片引脚放置就好了,在输出引脚串联一个电阻吸收反射,估计你的板子对时钟要求不是 ...

教你一招,限制铺铜不要用keep out。很容易遗忘。有专门的层。放置\禁止布线\。
四层板我还没有画过,顺便问一下你的四层板为什么只用了3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库比较的乱,我把库分成了 IC  RC L  DIODE  Connector 五类,有3D封装的不足20%只有我用到的做了, ...

这个必须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教你一招,限制铺铜不要用keep out。很容易遗忘。有专门的层。放置\禁止布线\。
四层板我还没有画过,顺 ...

貌似限制布线也是放在keep-out的0.0,地层就是一整块地,绿色的

网友:
GND这一类的polygon pour的时候选择hatched好一些,solid方式你焊接的时候由于大面积接地散热很好,基本上很难操作。

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画的不错,又是45°又是任意弧线,统一下更好,晶振怎么有两个电源引脚,另外一个不是NC吗?这种封装的晶振 ...

我们这边都是用的这种晶振,所以没有改,我只能说老大要求用的

网友:
LZ上传个原理图看看吧

网友F(2015-10-29):
楼主,为啥你的过孔,上面的网络名特大,我怎么调都调不小???

一般名字到了视野缩放到一定程度就固定然后消失,楼主的还会继续大,主控周围的过孔名快把板遮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啥你的过孔,上面的网络名特大,我怎么调都调不小???

一般名字到了视野缩放到一定程度就固定然 ...

不会吧,我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画的很好啊 ,膜拜。

网友G:
不明白有源晶振 这么处理的目标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明白有源晶振 这么处理的目标是什么

两个地隔离开

网友:
对比楼主的过孔,除了GND是正常的外,其他的过孔名字都很大

网友:
右边的是我的

楼主:
好奇怪,我这边没有这种情况,哪个版本?

网友:
第一次画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奇怪,我这边没有这种情况,哪个版本?

AD14.3,直接打开就是这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AD14.3,直接打开就是这样子了

我用09和14打开都没有问题

网友G:
这么做 不是会分割信号线了吗?我这里不太懂,你这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做 不是会分割信号线了吗?我这里不太懂,你这么处理

你是说keepout层吗,这个打板的时候删掉了,其实可以用放置多边形填充挖空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啥你的过孔,上面的网络名特大,我怎么调都调不小???

一般名字到了视野缩放到一定程度就固定然 ...

这个是可以调的,大小、透明度都能调
好像是这个选项

网友H(2016-01-06):
楼主,原理图顺便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原理图顺便分享一下

原理图画的较丑

网友:
不错,我还没有画过多层板。学习了。

网友I:
你的LVDS差分对好像一个都没看到啊。这片子这么画不是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LVDS差分对好像一个都没看到啊。这片子这么画不是浪费了?

项目用作协议处理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