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250罗盘读取问题

楼主(2015-04-11):
参考的某位坛友的代码,但是罗盘有时候读不出来,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相助。

网友A:
有时候读不出来是指什么时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读不出来是指什么时候呢

就是读不出来后,重新断电,再上电,就又可以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读不出来是指什么时候呢

就是读不出来后,重新断电,再上电,就又可以读出来,但是板子复位几次后,罗盘又读不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读不出来后,重新断电,再上电,就又可以读出来,但是板子复位几次后,罗盘又读不了了 ...

那板子复位几次之后,板子有没有在跑程序,首先要判断这个,如果是卡死,那判断卡死在哪里

网友(2016-05-21):
解决了吗,楼主说是SPI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