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DB同时触发ADC和DAC,两者的开启和关闭是独立的?

楼主(2015-04-11):
想实现PDB同时触发ADC和DAC,开启/关闭触发DAC不影响ADC触发,反之亦然。
从Demo看,如果采用软件触发,好象不行,因为触发前都要执行PDB_DRV_SoftTriggerCmd
可不可以初始化DAC时,执行PDB_DRV_SoftTriggerCmd,后面做ADC初始化就无需PDB_DRV_SoftTriggerCmd了?

测试平台FRDM-K22F

网友:
楼主用的K22,看看它有几个PDB, 然后每个PDB各有几个Channel,各有几个PreTrigger,再看看RM第3章,模块间关系
我用的KV10,只有一个PDB0,CH0,CH1可触发不同的外设
方便的话,把K22的RM文档那一章节分享下,我们看看
本版内搜“PDB”,你先了解下PDB模块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highlight=pdb

网友A:
从参考手册上看,因为DAC,ADC的预触发控制在PDB中,都有对应的寄存器对应,
换句话说,两者工作互不影响,所以同时工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参考手册上看,因为DAC,ADC的预触发控制在PDB中,都有对应的寄存器对应,
换句话说,两者工作互不影响, ...

现在为了避免麻烦,DAC用PIT,ADC用PDB,以后有空再去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