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里云服务器的独立IP 测试连接不通

楼主(2015-04-11):
因为要用到 以太网的通信,所以购买了阿里云的一个服务器,带公网IP的。但是发现不能连接正常,有用过的人可以告诉我一声吗?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检查一下防火墙,我隐约记得以前添加了一条转发规则就可以了,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检查一下防火墙,我隐约记得以前添加了一条转发规则就可以了,你试试看  ...

防火墙怎么检查啊?能提示一下吗?网络小白,用的串口转以太网的模块。多谢啦

网友B:
你的阿里云服务器有没有写程序来和你进行通信?

楼主:
自己的路由器是光猫+路由器模式的,光猫不能改成桥接模式,没有转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阿里云服务器有没有写程序来和你进行通信?

没有写呢,我先使用的网络调试助手保证两个网络之间是连通的。服务器软件将来在写,先来调试我发的数据是不是服务器都能正确接收到

楼主:
在我这里ping 服务器公网IP 是可以ping 通的 ,就是网络调试助手连接不上

网友:
ssh能连接上吗

楼主:
是windows 2008 的,能用ssh吗

楼主:
我用的是 就是网络助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写呢,我先使用的网络调试助手保证两个网络之间是连通的。服务器软件将来在写,先来调试我发的数据是 ...

你的服务器都没程序,自然服务器那边不会对你做应答,自然连不上。

用ssh登录,可以证明服务器的网络是没问题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服务器都没程序,自然服务器那边不会对你做应答,自然连不上。

用ssh登录,可以证明服务器的网络是 ...

你好,网络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两个 机子之间的数据对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网络调试助手这个软件可以实现两个 机子之间的数据对发吧?

哦,你是远程控制,用网络调试助手这个软件,那应该是可以通信的。

网友:
用百度云,在上面安装中端,传文件很方便!

网友:
为什么不上 linux?  win server 没弄过不知怎么搞?

网友:
你的服务器支持透传吗,如果不支持,是不是要开通相应的端口呀.

网友:
在服务器防火墙中将相应的端口打开。

网友:
1 - 用Ping 确认服务器是否连通
2 - 本地路由,为什么要设置指定端口? 没有必要设置。 除非做端口重映射(为什么要做呢?)。
3 - SSH登录,查看端口是否被其它程序占用 或 防火墙禁止此端口。
4 - 查看你的服务器端软件,是否正常运行?

网友:
服务器端直接登录查看数据,在本机用调试助手开个client,LZ又在本机开个server是什么意思,
端口号尽量别用8080这样的,换个试试比如随便啦15734,
可以用手机上GPRS调试,这样方便确定问题到底是出在哪一端,分别ping阿里的服务器和你的电脑,当然如果ping你电脑的话要在本机开个server先。

网友:
纠正一下,手机调试的话下个调试助手一样用,直接通讯,不是ping,更直观

网友:
好像先要把端口在系统服务中打开。

网友:
去阿里提个工单吧。 不过这个应该是你没有打开windows防火墙里面相应端口导致的。

网友:
阿里云服务器默认是不开放端口的,你要在阿里云控制台开放8080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