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bsp分支,用scons不能生成工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4-11):
输入scons --target=mdk4 -s
会提示以下错误,但是其他分支是可以正常生成MDK工程的。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的吗?
================ERROR============================
Please use GNU GCC compiler if using newlib
=================================================

网友A:
rtconfig.h中有使能一个 newlib
把这个注释掉,或参数最新的版本里面 使用
#define RT_USING_LIBC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config.h中有使能一个 newlib
把这个注释掉,或参数最新的版本里面 使用

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