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路电流检测的方案

楼主(2015-04-12):
6路4到20mA的电流输入,想要做一个多路复用器来切换一下,有几个问题不是很确定。
1,电流是变送器过来的,复用器的导通电阻应该影响不是很大吧?
2,复用器用开关电源供电会对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
没问题的用吧。就算模拟开关有几百欧姆,也是比ADC的输入电阻小几个数量级的,可以忽略。电源文波别太大。

----------------
理解错了,我以为是用变送器采集4~20mA,所以我按照电压采集想了。

网友A:
电流模式的多路开关,要采用短路方式切换。即被关闭的电流通路,用开关将其短路;而被选通的电流回路开关置于开路状态,这样可以确保该电流流过后端负载电阻,并转换成电压供应用电路使用。

网友:
4052+ADC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模式的多路开关,要采用短路方式切换。即被关闭的电流通路,用开关将其短路;而被选通的电流回路开关置 ...

明白了!!否则会损坏变送器是吧?

网友B:
4052/4053去采样电阻的电压,要求共模不超过模拟开关的范围就好,或者采样电阻公地用4051也行,做好接地点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52/4053去采样电阻的电压,要求共模不超过模拟开关的范围就好,或者采样电阻公地用4051也行,做好接地点 ...

输入直接流经采样电阻然后adc转换就可以了吗?需要考虑运放做一下隔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直接流经采样电阻然后adc转换就可以了吗?需要考虑运放做一下隔离吗? ...

这个要看你的AD原件和整体设计考虑了,有的不用隔离,有的所有的外界部分都有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的AD原件和整体设计考虑了,有的不用隔离,有的所有的外界部分都有隔离 ...

好的,那还需要像上面那位兄弟所说,将关闭的通道短路吗?不需要哪个通道直接断开可不可以,会对变送器有影响吗?

网友:
采样电阻就是通路,不用短路,用多个采样电阻的话可能要多通道校准,如果采样电阻精度满足的话就不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否则会损坏变送器是吧?

损坏变送器到不至于,但是变送器内部电路会饱和,不利于快速跟踪传感器的变化(有误差)。
另外,电流短路方法有一个好处,就是只需要一个精密采用电阻即可。否则每路都加精密电阻进行采用转换,性价比就不高了,电路也复杂了。

网友:
不用的短路,是将不需要采集的4到20mA信号直接导到GND上吗?要加个限流电阻吗?不过加了大阻值的电阻又会出现高电压影响电路。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