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vado仿真一定要写testbench吗?

楼主(2015-04-12):
        请问下用vivado开发FPGA,一定要写testbench吗?可否像早些版本的quartus一样,对wire单独设置信号。

楼主:
进行仿真是有这个功能的,可以强制加一个clk时钟信号。右击会出现force add clock。

网友A:
不写testbench怎么验证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写testbench怎么验证代码?

本人新手,我想就像quartus11.1之前版本的那个波形文件一样,可以随时配置电平和方波clk。
testbench不怎么会写,有语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我想就像quartus11.1之前版本的那个波形文件一样,可以随时配置电平和方波clk。
testbench不怎 ...

买本书学吧 testbench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本书学吧 testbench还是很简单的。

好的,明白

网友:
SynaptiCAD里面有waveformer,可以直接画波形出来

网友:
懒得写,简单的不用写就知道行不行,复杂的写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