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最小的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2015-04-12):
这个直流电机驱动是老外做的一个东西,电压可以是12v 24v 36v  电流竟然可以达到5A。

谁知道他是用的什么芯片吗?

另外谁有其他H桥的芯片吗,要求是封装尺寸很小,因为我要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里面。

网友:
拆个舵机看看.里面的就是.

网友A:
看着有点像 TLE5205

网友:
LB1838  直流  步进  均可 PWM调速

网友:
对这个电流觉得不大理解啊,那么细的走线,能通5A。很多工厂里1平方的线走5~10A吧
--------------------------------------------
加内容:包括那些mos管的工作电流能达到几十A,我有点疑问,那么细的管教能受得了么?还是我们平时用线用大了,1平方的线一般取5~10A电流

网友:
哈哈,cpu为啥这么多pin?只是个h桥,弄个tssop20足以吧??

网友:
撸主在哪里弄到的?

网友:
给你一个 汽车级的 a4950  我用过的 代理: Lampek  懂先生  835303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有点像 TLE5205

看了一下TLE5205的手册,请问这个芯片怎么 调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