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GPRS模块AT+CSTT指令我是移动卡连接UNINET竟然也是OK,好奇怪

楼主(2015-04-12):
如题,好神奇,那么如果拿到国外,我任意写一个网点都可以吗?难道也可以写移动的?cmnet?求科普

网友A:
再往后执行几条AT指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往后执行几条AT指令试试

能发送正常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GPRS开发3年了,中国的移动和联通的APN即使不输入或输入错误的照样可以上网,但国外的就不行,必须输入 ...

原来如此,好神奇,那国外是不是还要密码帐号? 不同运营商是否一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GPRS开发3年了,中国的移动和联通的APN即使不输入或输入错误的照样可以上网,但国外的就不行,必须输入 ...

刚才百度了下,各国运营商APN基本都是09-11年的数据,不知道可靠不,,,比如米国,AT&T Wireless和T-Mobile USA使用GSM/WCDMA技术,CDMA与GSM系用户在美国各占半壁江山。sprint version 用的是CDMA2000?不确定啊,能不能知道哪里有最新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