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芯片时钟启动问题

楼主(2015-04-12):
Cortex M3时钟配置一般在主函数中进行的
那在这之前单片机是靠什么跑的?

网友:
你可以看时钟那一篇
默认是使用HSI跑的。

网友:
内部时钟,振荡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016-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067-1-1.html

P.S. FSL没有做CM3的,记忆中是

网友:
对啊,M3飞思卡尔没买吧

网友B:
内部RC,看.s的启动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部RC,看.s的启动文件

楼上正解
飞思卡尔Kinetis微控制器默认都是用内部RC时钟的

网友:
一般都是内部开始

网友C:
Kinetis 是基于M0+和M4核,而且我们的例程中的时钟配置,一般都是在MAIN函数之前就已经完成啊!

网友D:
靠的是内部的时钟,复位默认使用FEI模式
但最终产品,最后运行的模式,一般是外部时钟 + PLL倍频上去,即所谓的PEE模式。

也就是说
复位时MCG模式为FEI,目标模式为PEE,需要经由FEI --> FBE --> PBE --> PEE

对于FSL而言,这部分设计稍显繁琐(对于兼容CMSIS的产品而言,这部分时钟切换的动作,是在SystemInit函数里面完成的)

通俗讲,就是启动时,使用FEI(内部时钟 + FLL,主时钟为FLL),
必须先转换为FBE(脱离FLL与主时钟的关系,主时钟为外部时钟)
而后,切换为PBE(启动PLL,主时钟为外部时钟),最终切换为PEE(外部时钟 + PLL,主时钟切换为P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016-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4067-1-1.html

嘿嘿,写错了,就是ARM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靠的是内部的时钟,复位默认使用FEI模式
但最终产品,最后运行的模式,一般是外部时钟 + PLL倍频上去,即所 ...

高手,这就是我想要的答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Kinetis 是基于M0+和M4核,而且我们的例程中的时钟配置,一般都是在MAIN函数之前就已经完成啊! ...

俺没有理解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俺没有理解到位

楼上的朋友介绍的比较仔细,简单讲就是MCU会以自己内部参考时钟作为时钟源跑起来,用户在后面可以通过寄存器操作操作,选择自己需要的时钟模式。

网友:
一般MCU都是默认内部的时钟, 象AVR好像是熔丝位来烧录方式定的, 新的芯片还是默认内部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介绍的比较仔细,简单讲就是MCU会以自己内部参考时钟作为时钟源跑起来,用户在后面可以通过寄 ...

谢谢啦,这次明白了,楼上哪位讲的真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