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阿里云服务器的TCP Sever 不能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5-04-1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522088

因为要用到 以太网的通信,所以购买了阿里云的一个服务器,带公网IP的。我主要是用于我自己的模块发一些送数据到这个独立IP,能看到这个数据是不是自己发的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阿里云上面用网络调试助手建立一个TCP Sever,我自己的电脑(光猫+路由器)简历TCP client ,但是不能连接到服务器上。哪位大侠可以帮忙看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ip是什么我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p是什么我帮你看看

IP 是115.28.223.33 ,我用网络调试助手开了个8080端口的TCP se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p是什么我帮你看看

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远程桌面的帐号,多谢了

网友:
能ping通检查你设置吧

网友:
n可以ping通

网友A:
主要看看防火墙设置开启端口了没

网友B:
和client端没有关系,因为服务器的防火墙拦住了,我是windows 2008 在控制面板上防火墙设置中,在例外中添加你需要使用的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看防火墙设置开启端口了没

兄弟,我直接把防火墙关闭了,可以连接了,果然是这个问题,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client端没有关系,因为服务器的防火墙拦住了,我是windows 2008 在控制面板上防火墙设置中,在例外中添 ...

兄弟,你说的是对的,问题解决了 。不过楼上的兄弟先给出答案,分数给上面的兄弟了,也谢谢你了 ,

网友B:
服务器防火墙最好还是开着。用哪个端口就开哪个端口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防火墙最好还是开着。用哪个端口就开哪个端口比较好

兄弟,多谢提醒! 谢谢!这个问题折磨两天了,

网友:
阿里云复位器是怎么收费的。

楼主:
我选的是最便宜的 68 /月  单核CPU 1G win2008 ,可能是差了点,跑windows 有点卡

网友C(2016-09-22):
请问下你服务器是什么系统,能直接运行网络调试助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服务器是什么系统,能直接运行网络调试助手吗?

我的ECS是单核2GB内存,固定公网IP,100元/月;windows 2008 r2。
至于能不能运行什么软件,这个就像本地电脑一样,没有限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ECS是单核2GB内存,固定公网IP,100元/月;windows 2008 r2。
至于能不能运行什么软件,这个就像本地 ...

有tcp连接数限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tcp连接数限制不?

没有限制,只取决于内存和处理器性能;阿里不会限制任何东西,除非你自己购买他们的网络防黑产品,然后故意配置成某些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