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差分模式16位分辨率输出错误求助

楼主(2015-04-12):
FRDM-K22F平台
ADC差分模式16位分辨率配置如下:
  ADC16_DRV_StructInitUserConfigDefault(&adcUserConfig);
  adcUserConfig.intEnable = true;
  adcUserConfig.resolutionMode = kAdcResolutionBitOf16;
  adcUserConfig.hwTriggerEnable = true;
  adcUserConfig.continuousConvEnable = false;
  ADC16_DRV_Init(instance, &adcUserConfig);

使用了两个通道,其中,
1个为1.1V,单端模式输出值22000
1个为1.61V,差分模式输出值16000

哪位用过16位的差分模式,能否解答下为什么?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参考电压是3.3v吗?
那么1.61V,差分模式输出值16000        也在差不多呀。
请看参考手册里对于ADC结果寄存器ADCx_Rn的描述:

(1.61v/3.3v)*(2^15)=15986.81212
得到结果16000也在合理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的参考电压是3.3v吗?
那么1.61V,差分模式输出值16000        也在差不多呀。

谢谢你的回复,差分模式我计算错了,以为是16000*3.3/65536=0.8V。16位差分模式输出是二进制补码,你的计算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差分模式我计算错了,以为是16000*3.3/65536=0.8V。16位差分模式输出是二进制补码,你的计 ...

非常感谢你关于Kinetis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