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串口转以太网模块

楼主(2015-04-12):
淘宝上价格差异较大,有用过的兄弟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
周立功的IPORT怎么样

网友:
CH395、W5100、W5500都可以的

网友:
CH395我用过,很好用.

网友:
CH395发热有点大。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en28j60移植个uip,比较便宜

网友:
有人的模块不知怎样

网友:
ZNE-300TI/ZNE-300T 以太网转串口模块

网友:
ZLG的周立功的,致远电子

网友:
直接用CH9121芯片

网友A:
南京沁恒好像出了一款串口到以太网的透传芯片。

网友:
CH9121稳定码?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稳定,前段时间申请了两个样片,正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京沁恒好像出了一款串口到以太网的透传芯片。

就是CH9121芯片。

网友(2015-07-20):
我也正在学这个呢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正在选型,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稳定,前段时间申请了两个样片,正在测试。

CH9121 什么价格?

网友(2015-10-18):
CH9121 怎么样?高低温有测过的么

网友:
CH9121标记,以太网转串口

网友(2017-02-19):
CH9121不错,谢谢楼上推荐